10C的固定翼混控怎么用?

楼主(2012-07-04):
我设置了襟副翼混控,用的1和6通道,为什么襟翼好使而副翼的动作方向却是反的呢?我设置了副翼反向,反而动作乱套了,连襟副翼都算不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试着交换了两个舵的通道,结果一样……有谁能指导下不?谢谢了。

网友A:
襟副翼混控设置项里面,可以设置正负舵量,就可以舵机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副翼混控设置项里面,可以设置正负舵量,就可以舵机反向了。

谢谢,成功了。还能设定两边摆动的幅度不同大小,减小掉高度。太棒了。

楼主:
现在又出了一个新问题,是如何设置打开襟翼的开关呢?襟翼选项里没有设置开关的选项啊……

网友B:
 一般 是通过一个旋钮来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是通过一个旋钮来控制吧
在哪里设置用哪个旋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