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画方,边长不等,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04):
正序浏览
采用相同丝杠,故
电机
设置中步数设置一样,用轴自动设定跑100测量误差在5道内。可跑个边长100mm方后,x轴方向正好100mm,但y轴方向99.2mm,求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和电脑关系不大、、如果xy都有误差也许是 刀具设置不对、如果某 一轴有误差、丝杆 轴承有间隙都会造成、联轴器没卡紧也有可能、联轴器里有油都可能会出问题我的广告雕刻机我说的问题都出现过、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和电脑有关系么?

网友B:
如果,走50MM有0.4误差,是信号问题,还是0.8,是轴承或丝杆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等答 案。

楼主:
再多启发启发我

网友D:
x和(或)z轴有y方向的间隙了,或者x轴变形了,到刀尖的时候就被放大到0.8mm

网友E:
100mm 误差0.8mm 可能性很多``丝杆~步进电机``控制线路``或者联轴器垫片都有可能``还有就是你的装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