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大佬,16V铣床的Z轴行程参数多少为合适?

楼主(2012-07-05):
瞄上16V小铣(或者super 16V),考虑重点是总重要控制在60kg之内,再重就抱不动。
问题来了,16V档次的小铣床的Z轴行程相应也短了,Z轴行程参数在180mm——210mm之间,但不清楚这个尺寸是指铣夹头顶端至十字台面的净高,还是未装铣夹头时至十字台面的净高,如果是后者,装上铣夹头的净高就小很多,稍为大块的物件就无法加工。
想请教各位大佬,16V小铣床的Z轴行程参数多大才合适?谢谢。

楼主:
立柱行程有二种标示:
例(1)“主轴端面到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220毫米”
例(2)“主轴最大行程(Z):220毫米”
例(1)是没包括铣夹头的长度,也就是从铣夹头顶端至十字台端面的净高是小于220毫米,但Z柱行程大小不清楚。
而例(2)中,220毫米只能说明Z柱的最大行程,无法确定铣夹头顶端至十字台端面的具体净高。或许很短。
究竟哪种标求更合理。

网友A:
是指不包任何夹头的主轴至台面距离。
16V的Z距离稍短了些,加上平口钳如用大钻头会觉得捉襟见肘。

楼主:
清楚了。谢楼上。

网友B:
简单的说:不就是机头能够从下移动到最上面的这段距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