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伟力的电池都耐用不?

楼主(2012-07-05):
我手里的电池只能飞不到1分钟了。原机和一块崭新的备用电都不行了。上午用新的那块备用电,十几秒就完了。飞机飞的很少。不知道各位的如何。换LI PO你们选的什么牌子的??本来想把手里大飞机的3S电池自己改了,结果发现重量太重了。手里最小的也是1300MA的电。

网友:
大伟力原厂电

我换了 LIPO 2S 900mah 25C,用B6充,
可飞十多分钟。

原厂电的问题,我今晚回家看看再复你。

陈伯

楼主:
谢谢陈伯咯。我也正用你说的法子看能恢复电池电量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也是900mah的 飞6-7分钟 电压在3.8 陈伯 你的是什么电池啊?

网友:
2s电的180马达动力,把整机控制在220克以内比较合适,否则多备几个180马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900mah的 飞6-7分钟 电压在3.8 陈伯 你的是什么电池啊?

复 20166333 兄:

我用的是35.50元的Tiger 7.4V 900mah 25C (最高45C,
2C充电)。
比原厂电重,为保护电机,我不会开大油门和每飞
一会都会停机让它冷却。

陈伯

网友:
复 闪猫 兄:

我昨晚试了多次也不行,我放弃了。
现有两块原厂电,一块正常可用,一块救不了。

陈伯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过放导致电池报废

网友:
悲剧了 昨晚忘了把JST接头下来 一直插在接收机上  第二天起来 就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机上的电,一直挂着电显飞。其他的都是备用电。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 20166333 兄:陈伯用的电池跟我一样的,小弟想问你,你的电池是怎么固定的,我的是用魔术贴的

我用的是35.50元的Tiger 7.4V 900mah 25C (最高45C,
2C充电)。
比原厂电重,为保护电机,我不会开大油门和每飞
一会都会停机让它冷却。

陈伯

网友:
你的电池是怎么固定的,我的是用魔术贴的

我是保留原有双面贴(已不太粘了),
把电池舱其中一只脚的螺丝松开,
插入电池后前方用一条幼橡皮根固定。

另外在电池舱后面、电机齿前面,加粘
一条小木枝隔开。以免电池后部会碰到
铜齿。

壳罩我不扣上了,只用一条阔橡皮根从
脚架把壳罩固定,以保护主板。

陈伯

网友:
我的飞7分钟

网友(2013-04-05):
电池不行,有保质期,用或者没有到了一定时间就内阻变大了,充满电在飞机上最多几秒就掉下来了,电池是什么HCC超级电容,没有听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