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单刃铣刀塑料开孔,一连断三把刀。

楼主(2012-07-05):
昨天给塑料板开孔,F200,主轴是E240,58V电压,先用2mm厚的木板试试,吃刀0.3mm,很顺利,换塑料板上,也是2mm厚,一会会就粘刀,再走就断刀。
然后按坛里说的,降低转速 ,电压降到30V,进给加倍到F400,也加了点水,倒不粘刀了,但没走一会,刀断了,1mm的太不经使。

去机电市场买刀,走了八九家刃具店,都没这种3.175柄的,看规模都不小,有两家是上百个平方的大店,奇怪,这种刀除了网上,哪里能买到?

今天订的刀了来了再试试F200+高速+水,用小刀雕塑料,还有其它什么诀窍吗?

网友:
刀太细,要走得快的话,就必须转速高。但转速高又容易粘刀。因此只能降低F速度,或者用大点直径的刀

网友A:
想不断刀,工作时用高速气流对准铣刀,可冷却和排屑

网友:
我用网上买的2手钨钢1mm双刃铣刀,8000转f400,吃刀0.1铣pvc,肥皂水冷却,没有问题,不过还是得小心翼翼的。

塑料融化粘刀必断,排屑不畅也要断,我都用个刷子蘸水不停的帮清除切屑

网友B:
可以先用钻孔方式,把线打成邮票孔,再铣一刀。

包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钻孔方式,把线打成邮票孔,再铣一刀。

包爽哦。
爽哦,爽哦

网友C:
如果不是厚板,可以考虑用牙科用的小铣刀好像是刀杆2.3直径,头部直径有123几种一般卖首饰工具的店铺都有卖,他们学名叫牙针,买直牙那种,几块钱一只,高速钢料的,洗塑料保证不断刀,就是速度快了黏刀也不怕,自己会搓团掉渣,就是出来可能孔径不标准,加冷却的话估计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断刀,工作时用高速气流对准铣刀,可冷却和排屑

条件有限啊,除了嘴吧,没有其它气流设备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钻孔方式,把线打成邮票孔,再铣一刀。

包爽哦。

单片没问题,多了不好办,要是有几百片要开孔,打洞打死人了。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厚板,可以考虑用牙科用的小铣刀好像是刀杆2.3直径,头部直径有123几种一般卖首饰工具的店铺都有卖,他们学名叫牙针,买直牙那种,几块钱一只,高速钢料的,洗塑料保证不断刀,就是速度快了黏刀也不怕,自己会 ...

不知道哪有卖首饰工具的店铺,本地很难找,本地机械市场的刃具店里连3.175柄的铣刀都没得买。

网友:
淘宝是万能的

楼主:
改为F50,加水,还是断,断怕了,塑料板开孔,真的没办法了吗?

网友D:
孔径是多大的?如果小的3mm以内的不如直接用麻花钻打。转速低点应该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径是多大的?如果小的3mm以内的不如直接用麻花钻打。转速低点应该好搞的。

三个方孔一个圆孔,一个5VDC插座孔,一个USB插座孔,一个RJ11插座孔,一个按钮孔,用2mm的铣刀有缝(四角有圆角,必须留出余量),用1mm铣刀严丝合缝。

楼主:
塑料材质是ABS

网友E:
先用2mm铣刀开孔,留下0.3mm余量,再用1mm铣刀精加工一次,这样变成单面加工,没这么容易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2mm铣刀开孔,留下0.3mm余量,再用1mm铣刀精加工一次,这样变成单面加工,没这么容易断刀

这个主意不错,回头试试。真是断怕了,四个孔还没完成,都断了四把刀了。

网友:
这些人真有钱,
这种简单加工的刀么
买个白钢条自己磨磨就是了
我看到别人牙机上的旋转木雕刀都是用白钢条磨的,
成本超低

网友:
先把刀刃折断到2.5mm长,稍微磨下口,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边有这个规格的钨钢刀,卖旧货的女的说的是钨钢,我估计也是钨钢,日本产的,价格在5元左右1支,直径不同价格不同,成盒买便宜点

网友:
分层,多铣几刀,不要怕麻烦

网友:
可以用双刃的,一定要加水,有条件加切削液

网友F:
這種事情我常幹,找我的帖子。
切PVC塑料我是用銑床的,慢速慢進給,保證不粘刀。我用的是1MM單刃刀,3.175柄徑,一刀吃3MM直接銑透,主軸1000轉,進給速度20~30MM每分鐘(保守數字),可以嘗試50MM/分鐘。
手頭一把1MM刀最高紀錄--開50×20MM的孔8百多個沒問題,最後是換刀時被板手打斷了。。。

网友:
专业制造高精度雕刻机

1mm铣刀铣塑料,转速10W,一刀下1厘,F8000,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事情我常幹,找我的帖子。
切PVC塑料我是用銑床的,慢速慢進給,保證不粘刀。我用的是1MM單刃刀,3.175柄徑,一刀吃3MM直接銑透,主軸1000轉,進給速度20~30MM每分鐘(保守數字),可以嘗試50MM/分鐘。
手頭一 ...

PVC比ABS松吧?我这刀雕木头没啥问题,ABS实在不行,回头再试试F20。

网友:
主軸轉速要降下來啊,主軸轉速不降,光把F值降低,那就變成“磨”了,粘刀會更嚴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轴和夹头的精度不好也断刀、如果刀小可以考虑分层雕刻

网友:
那是你的机床不行

换机床试试

网友:
以下是我们编程师傅锣亚克力的程序

M3 S55000
G40 G49
G41 G43 D1 H1
G0 G90 G54 Z20. M7
X-64.1 Y74.998
Z8.0
N110 G1 Z7.1 F1000.
N112 X61.1 F6000.
N114 Y71.152
N116 X-61.1
N118 Y67.306
N120 X61.1
N122 Y63.46
N124 X-61.1
N126 Y59.614
N128 X61.1
N130 Y55.768
N132 X-61.1
N134 Y51.922
N136 X61.1
N138 Y48.076
N140 X-61.1
N142 Y44.23
N144 X61.1
N146 Y40.384
N148 X-61.1
N150 Y36.537
N152 X61.1
N154 Y32.691
N156 X-61.1
N158 Y28.845
N160 X61.1
N162 Y24.999
N164 X-61.1
N166 Y21.153
N168 X61.1

网友:
用刀是1.5mm平铣刀,还没有用到螺旋单刃铣刀,如果是螺旋单刃铣刀可以走F8000.

网友:
一次下刀0.3mm?楼主不妨一次下刀吃透(主轴转速取最高值)。单刃铣刀应该最不容易粘刀的,不过1mm的单刃刀感觉是太纤细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15元买一个鱼缸气泵不知可否

楼主:
现在换用2mm单刃铣刀,每层0.3mm,F100,倒不会断刀了,就是开口处太毛,ABS塑料太韧,切屑都是一条条的,完成后用刀修一下开口,马马虎虎能用,就是效率太低。

ABS塑料板厚1.8mm,很想一刀透,但每层0.3走到中间,振动已很大,不敢再加多,怕又断刀。

网友:
冲压啦。几秒一个孔。

自己用铣床做一个压模,千斤顶伺候。

网友:
走到中间振动大,可能也是主轴带着刀具晃动,刀具划出圆锥形轨迹,因而容易断刀。

网友:
刀太细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到东西了   车木头还是铁啊

网友:
轴不同心,也可能是问题所在。

网友:
长度短一点,刻ABS,PVC都可以。不过有机玻璃一慢就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