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胶水问题

楼主(2012-07-05):
请问各位老模友,泡沫胶在现实生活中哪里有卖的呢?我问了我周边好些五金店都没卖的,郁闷。
再求教个问题,那种粘橡胶的“粘得劳”可以拿来粘泡沫不?会腐蚀泡沫吗?
谢谢!

希望各位经验之士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泡沫胶的替代胶极少,实在不行就上网买吧。
有两种胶,你可以看一下:热熔胶和白乳胶。
以上三种是航模常用胶,可以多备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多谢指点!
现实生活中只能买到白乳胶,其他两种胶看来只能求助万能的淘宝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最常用,却经常被人忽视的胶,就是~~~~~~~~~~~~~~~~~~~~~~~~~~~~~~~~~~~~~~~~~~~~~~~~~~~~~~~~~~~~~~~~~~~~~~~~~~~~~~~~~~
~~~~~~~~~~~~~~~~~~~~~~~~~~~~~~~~~~~~~~~~~~~~~~~~~~~~~~~~~~~~~~~~~~~~~~~~~~~~~~~~~
~~~~~~~~~~~~~~~~~~~~~~~~~~~~~~~~~~~~~~~~~~~~~~~~~~·~玻璃胶~~~~~~~~~~~~~~~~~~~~~~~~~

网友:
如果不想淘宝买,就找当地的模型店,肯定有,楼主哪里的?

网友:
HY-914。五金店有卖
调和很麻烦,粘和很麻烦。
不如直接UHU por胶水。
另外,装修市场有卖苯板胶,也可以用。只是好大一桶。

网友:
 淘宝上买吧 泡沫胶不可替代,热胶什么的只能救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成都的,问了很多五金店都没有类似的胶水,估计是问错地方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HY-914 是什么胶水啊?AB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玻璃胶是不是会腐蚀泡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成都的,问了很多五金店都没有类似的胶水,估计是问错地方了,呵呵

装饰材料店有卖,像火腿罐头一般大小,14-15元一罐。

网友:
实体店要找装潢之类的店,或者专门的胶粘剂商店。常见的102塑料胶非常好用。

网友:
401胶

哥俩好500强

哥俩好899。本地见过7L装的,试过不腐蚀KT板。有机会到市场转转看有没有小桶装的。

环氧树脂

鱼珠胶  (轻微腐蚀)

钢化胶

地板胶(比较重,据说干的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