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直接飞kt330能行不??

楼主(2012-07-05):
如题 请大师赐教
!

网友A:
我刚入魔那年就是做了个KT330,印象深刻,特意在飞机左翼尖贴上红五角星~~可惜第二天出去飞就炸了,原因就是遥控技术不熟练,舵面大,太灵活,炸了!建议上带翼型的类似翼龙的机型,比较稳,好飞!!不怕炸的话一样能练出来!

网友B:
kt330完全可以,前提是装直机的三轴陀螺仪还要请老鸟调好!

网友C:
有热心的老手带着飞好些。

网友D(2012-08-27):
我跟你一样 直接新手上的330 后来秒炸3架 损失一个电机后,改飞微风,现在微风可以爽飞,打算从新在做330

网友E:
如果没练过模拟器,这个真不行,一摔就烂严重打击玩模型的信心。如果你非常抗折腾,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F:
kt不耐炸,就这一点就不适合新手
新手强烈推荐 海豚 dolphin jet,不死小强还超好飞

网友G:
必须先练习模拟器,然后再飞330,很容易就飞了,起码不至于秒炸

网友H:
如果LZ的飞场有比较合适的草丛(能让飞机百炸不烂!),那从330入手也不是不行的,而且技术进步会很快。

网友:
我是小型330只有40mm翼展哈哈。应该很好玩的,还有用小遥控车改的叽叽,前进就上升,用的电磁舵

网友I:
呵呵,楼上猛哦~一直练模拟器,都是用330,不过模拟器里面的貌似是木头油机,感觉太灵活了~G4里面有台叫python的双翼机,和一台flatout turmoil的3d机,很好飞呢~可惜上TB搜不到,要买搜出来都是500+的飞机,所以我也决定跟楼主一样,做330KT,不过要改成像flatout turmoil,呵呵

网友J:
KT还是算了,上个EPP飞飞吧

网友K:
KT330还是不适合新手,KT也不耐炸,建议飞EPP的好小子或是翼龙,都是新手慢速机,关键还是练好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