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接收,天线我想加长,可以增加接收效果吗?对加长 ...
2.4g的接收,天线我想加长,可以增加接收效果吗?对加长的电线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2-07-05):
dsm2接收,天线也就3cm,人家futaba的却那么长
想用在船上的,所以考虑是否加长天线会好些
假如加长可以增加信号的接收,那用什么样的线来加长呢?有何要求

网友A:
好像没用,保持天线尽可能垂直好像距离最远

网友B:
可以增加溃线,把天线接到船最高的位置,可以增加距离

网友C:
船上可以装5dbi的全向天线,我有,出给你一个?

网友D:
天线的长度为四分之一波长时效率最高.福他爸的长只是将馈线部分延长了.天线部分都一样!

楼主:
那焊接上馈线,可以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E:
不要试图加长天线,2.4G的频率无法焊接馈线,你可以买一根长馈线的天线或者高增益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