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说120d02s使用感受

楼主(2012-07-05):
上个月入手了120d02s,一个月玩下来感觉不错,对比原来玩过的02,感觉02s动力方面要强劲许多,主轴和大齿都比02要耐用,飞机比较稳飞一般航线没炸过,以前玩02飞航线有时候都会炸。听说金属传动轴容易铣D形孔所以jj刚买来就动手改了碳纤传动轴,但是小伞齿还是特别容易扫齿,玩到现在已经扫了4个了。感觉原装的伞齿比较脆,一不小心,尾巴擦到地就扫了,以前学打羽毛球,新球比较脆,打几下羽毛就断了,然后有人传授经验,每次打球之前把新球蒸一蒸就没那么脆了,我想同样的道理能不能用到02s的小伞齿上了,于是就试了试,把一个新的伞齿放在杯子里浇上烧开的水,烫一会装上出去飞,炸过几次,没有明显扫齿的迹象,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方法起作用了

上一张对比图,没有烫过的伞齿基本上是连齿根被扫掉了,烫过的好像变软了,没那么脆了,只是尖间扫了,应该 ...

上一张对比图,没有烫过的伞齿基本上是连齿根被扫掉了,烫过的好像变软了,没那么脆了,只是尖间扫了,应该 ...

比较喜欢白色的桨,自己碰了一副,目前用的是九鹰的大奖+原装尾桨

比较喜欢白色的桨,自己碰了一副,目前用的是九鹰的大奖+原装尾桨

自己喷的大桨,效果不是很理想

自己喷的大桨,效果不是很理想

加长了尾管,大桨不会打到尾桨了

加长了尾管,大桨不会打到尾桨了

发现尾舵机安装螺丝拧紧后会影响到尾管与传动轴摩擦,索性拆了螺丝然后用胶带两头固定住舵机安装架

发现尾舵机安装螺丝拧紧后会影响到尾管与传动轴摩擦,索性拆了螺丝然后用胶带两头固定住舵机安装架

我的02s

我的02s

网友:
尼龙材料水煮是会增加韧性,abs的话没什么用

网友:
尾桨MS不太会扫地吧?
玩了2月,只在共轴过渡6通的时候,扫过一副伞齿,后来正飞四面小稳之后,从没扫过

网友A:
起飞跟降落真是个技术活,飞的时候没有事,可是 降落的时候,一个落不好,全盘皆输~

楼主:
草地里扫到草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地里扫到草根了

尾垂最下面钻个小孔,沾一根碳纤棒进去会好些

网友:
标题

学习了,加热处理尾锥齿、固定尾舵机方法非常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3d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入手了120d02s,一个月玩下来感觉不错,对比原来玩过的02,感觉02s动力方面要强劲许多,主轴和大齿都比02要耐用,飞机比较稳飞一般航线没炸过,以前玩02飞航线有时候都会炸。听说金属传动轴容易铣D形孔所以jj刚 ...

兄台你这个办法 靠谱吗?
还有详细问一下,开水煮开后,伞齿放进去需要烫几秒钟?

网友:
这个大桨 转起来应该很漂亮

网友:
开水烫过后不会缩么?强度真的提高了???

楼主:
感觉上韧性好了,不那么脆了

楼主:
难得这么多人捧场,秀秀我的小j
02s还是换回了原厂桨,感觉原厂桨要比九鹰318的硬一些,cp的桨是MINIcp的桨喷的,效果还行

网友:
顶个现在我飞的是FP,和固朗450SD(就会对尾),下个月准备上02S,谢谢

网友:
用碳轴都扫掉两个齿的路过,感觉新买的齿轮有点脆了,难道花壳儿偷工减料了?

网友(2012-08-11):
引用 网友A:
起飞跟降落真是个技术活,飞的时候没有事,可是 降落的时候,一个落不好,全盘皆输~

固定翼才是这样。
直升机普通的起降简单得很,花哨动作除外。
你就别乱喷了。
老实去练你的911起飞降落吧。

网友:
NEW V120D02S 主旋翼内居然用普通轴承,当心射桨伤人

我飞前仔细检查,但还是射桨了!!!!想想后怕,还检查了桨的平衡的(这时如果射桨了,后果就。。。。不敢想呀)。但还是射桨了!!!危险呀。。。因为都是潜龙,没分不好发帖!特暴华科尔NEW V120D02S的致命缺 陷,估计其它型号小鸡也有,主旋翼内不是推力轴承,居然是普通的轴承,而且还没有防止射桨的垫片。普通轴承是不能承受横向的拉力和推力的,而且在承受巨大的横向力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不停的螺距转动!!!所以你懂得,射桨是早晚的事,总不能天天把桨夹拆开来检查吧!好好的东西就会射桨,哪位如果中招需要我来证明什么的,可以联系我13812003916!!怪不得只能用内丝了。
   另外,华科尔竟然将尾桨的丝印红条私自取消了。买了2付来才发现,尼玛买你的尾桨不就是好看吗?省道工序也好,价钱还是原来。严重鄙视!!
这几天结果出来了:轴承个别质量不好所致!听听这解释多专业呀,我提了建议让修改下横轴的固定螺丝(将螺丝帽做的比轴承的外径小一些,里面再弄个台阶,或者简单点弄2个垫片都可以),没人叼呀。大厂呀就是牛,谁让我眼睛没给射瞎呢。
华科尔鲜工 11:17:57
他们检测是个别轴承的质量问题。因为查过了很多飞机,模型界的飞机很多大的飞机都是用的这类型的滚珠轴承(亚拓)

网友:
积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