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翼展翼面积的飞翼和普通固定翼飞机,升力是哪个大

楼主(2012-07-05):
请教一个问题,同样翼展翼面积的飞翼和普通固定翼飞机,升力是哪个大,因为我个人在考虑飞翼在向上升的时候,主翼当中的副翼部分不会产生升力,而固定翼是靠水平尾翼向下后让主翼产生升力的,所以在疑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标题
复杂因素太多 翼型翼展后掠角都速度都影响升力的关键

网友B:
对于滑翔机类,重心靠后,机翼和尾翼均产生升力。
对于特技类,重心靠前,机翼产生升力,尾翼产生的是负升力。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很深。我也想知道答 案

网友D(2013-07-09):
升力的話還要看翼型, 不同翼型升力系數不一樣, 而且如果整機重量不一樣, 平飛時升力也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