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A系列和X系列的电机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2-07-05):
rt

网友A:
价格。。
楼下继续

网友B:
A和X至少外表就相差很大。。
X和V才是不知道除了KV和浆夹外有没有区别

网友C:
以前我是不知道的,一个模友的X2212轴断了,拿来叫我换轴,换完一个起落,电机卡死,打开一看,轴承烂了……,第一次遇到轴承烂

网友D:
X2212 我很想知道轴怎么断- -难道是内伤吗
X系列是无外轴的啊

网友E:
x2212效率、质量高于a2212,建议买x系列,平衡性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