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循环螺距不等是机械问题还是调试问题

楼主(2012-07-05):
现在两台机都有这种问题,无论升降还是副翼的循环螺距两边都不相等,差距有1~3度不等,想知道是机械的设计问题还是调试的问题。我自己想到一个解决方法,如果机械问题能否通过调整DR来达到一致,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十字盘没有水平,如果摔过机,可能金属件变形了

楼主:
十字盘绝对水平,用AP800调得十字盘水平实测无风状态下可以脱控30秒以上,我觉得这个跟十字盘水平关系不大,不知道是不是跟CCPM 120°有关

网友A:
120度斜盘的原因,天生3点力矩长度不相同

网友B:
建议LZ画图仔细分析,最近我也在研究斜盘及0度螺距调平后上下螺距不对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度斜盘的原因,天生3点力矩长度不相同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那能否通过DR来调整呢,无副翼,都用3GX,调整DR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那能否通过DR来调整呢,无副翼,都用3GX,调整DR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是因为120°的十字盘引起的话,通过调整十字盘的混控
有一个帖子不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7556
或者如下:(转载自brandonxue)
Three Ways to Improve Your CCPM Control 三种改进直升机CCPM控制的有效方法

For extreme hard 3D pilots, every bit of force and speed in pitch control is appreciated and CCPM offers just that. The 120-degree CCPM is by far most popular among pilots of all levels. However, the minor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aft and collective motion caused by unequal arm length to the pivot line could be annoying. Here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ree ways to improve it.
对极限3D飞行发烧模友来说,任何一点力量和速度对螺距控制都是珍贵的。CCPM十字盘控制提供了这些优势。在各层水平的飞手中,目前120度十字盘最为流行。可是由于到俯仰轴线力臂的不相等引起的俯仰和螺距相互影响有时很是令人烦恼。这里和大家分享三种改进的方法。
One quick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use fast digital servos to make the motion differential unperceivable. That is what I did with my TREX 600 Nitro Pro. Recently I changed to three JR DS8325 digital servos which made big difference comparing with my old JR811 servos.
最便捷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高速数字舵机,把速度的差异降低到感觉不到的程度。我在我的亚拓600Nitro Pro上采取了此方法。我把原来的JR811舵机换成了JR DS8325,效果非常显著。
If you want to set up a perfect high end hard 3D machine, I would suggest use 140 degree CCPM which offers equal arm distance to the pivot line, giving you absolute zero interaction. I did 140 CCPM with my JR Vibe 90 3D together with three Futaba 9255 servos. It feels great. The only drawback is that not all radios support 140 CCPM.
如果你想追求完美的高端极限3D效果,我建议不妨采用140度十字盘CCPM设置。这种设置提供了等距离力臂,可以给你绝对的零差异。我在JR VIBE 90 3D上使用了140度CCPM,配上三个Futaba 9255舵机,手感非常好。唯一的不足是并不是所有遥控器都支持140度CCPM。
If you do like to use 140 CCPM swash plate setting but do not want to invest in a new radio, you can use a 120 degree CCPM setting combined with an elevator-to-pitch mix of approximately 35%. This exaggerated elevator swash mix will accomplish the same function of a 140 CCPM radio setting.
如果你想在不投资新遥控器的同时又能享受140度CCPM十字盘,你可以用120度CCPM的设置,结合使用俯仰和升降混控模式,把混控比调到35%左右。这种夸张的十字盘俯仰混控可以达到和140度CCPM遥控设备同样的效果。
With one of the above three trick, enjoy your perfect flight and have fun collectively!
以上任何一种方式都很有效。现在,你可以享受完美的飞翔和动作谐调的快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画图仔细分析,最近我也在研究斜盘及0度螺距调平后上下螺距不对称的问题
上下螺距不对称很简单啊,调整十字盘混控的PIT,使最大跟最小螺距相差24°,然后螺距曲线使用预设0 50 100且油门处于中间50位置,再通过微调调整好舵臂水平,调整好以后就不要再动微调了,再者调整D连杆,也就是舵机到十字盘三根使十字盘水平,水平以后再调整C连杆,有无副翼都是最长那条使中间油门位置螺距处于0度,如果C连杆过长或过短都不能使螺距达到0度,就要三条D连杆同时调整来配合,这样设置你的螺距肯定是上下螺距相等的

网友:
不过这种情况一般还是机械调整和精度上的问题比较多。
同样是120度的ccpm有的机子就可以调整到误差基本在0.5°以内,有的差异会有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因为120°的十字盘引起的话,通过调整十字盘的混控
有一个帖子不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7556
或者如下:(转载自brandonxue)
Three Ways to Improve Your CCPM Control 三 ...
正是这个

网友: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cgy750。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控就拥有高级f控对斜盘混控的高级设置功能。

实际上等于把 t8fg 12fg 12z 14z系列的控上面关于斜盘混控的功能全部集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下螺距不对称很简单啊,调整十字盘混控的PIT,使最大跟最小螺距相差24°,然后螺距曲线使用预设0 50 100且油门处于中间50位置,再通过微调调整好舵臂水平,调整好以后就不要再动微调了,再者调整D连杆,也就是舵机 ...

1、有一点不明:“调整十字盘混控的PIT,使最大跟最小螺距相差24°”,这个是如何实现的,这个24度在哪里体现出来?是实测大桨螺距差吗?
2、我的上下螺距不一致应该是舵机上下行程不一致造成的,还没想明白如何用鸡鸡的机械部分进行补偿
望指点

网友D:
我的700E F3C调循环螺距就是用的DR分别两边调,调到一样,550用的MB,两边不用调DR就已经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一点不明:“调整十字盘混控的PIT,使最大跟最小螺距相差24°”,这个是如何实现的,这个24度在哪里体现出来?是实测大桨螺距差吗?
2、我的上下螺距不一致应该是舵机上下行程不一致造成的,还没想明白如何用 ...
第一点简单点来说就是调整swash里面的PIT值,使上下螺距相差24度,就是螺距差,例如最大螺距15度,最低螺距-9度没关系,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是新舵机或者统一型号的舵机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小一点,你先试试我这方法,如果真的是行程不一致造成的就要调整舵机的行程来补偿,又或者换舵机

网友E:
机械问题.不过差的不多无大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700E F3C调循环螺距就是用的DR分别两边调,调到一样,550用的MB,两边不用调DR就已经一样了
我刚开始是想到调DR,但未经证实,无副翼的话可能会有影响舵机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问题.不过差的不多无大癌
当时我也不多管,但现在练十字钟摆影响很大 ,模拟器定点,真机偏得很厉害,如果用手法去弥补会很累,兼顾的东西太多,又减小了乐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点简单点来说就是调整swash里面的PIT值,使上下螺距相差24度,就是螺距差,例如最大螺距15度,最低螺距-9度没关系,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是新舵机或者统一型号的舵机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小一点,你先试 ...

第一点理解了,第二点我想自己用工具先检测一下,确认是否为舵机行程不一致,另外再尝试一下你的方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理解了,第二点我想自己用工具先检测一下,确认是否为舵机行程不一致,另外再尝试一下你的方法,多谢!
不客气,交流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是想到调DR,但未经证实,无副翼的话可能会有影响舵机线性
我用MB,舵机臂用电子螺距尺量过了绝对水平,三个连杆长度差非常小,十字盘很平,不用调DR升降和副翼的舵量也一样,很好用,但是700E F3C有副翼的,副翼和升降用DR调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MB,舵机臂用电子螺距尺量过了绝对水平,三个连杆长度差非常小,十字盘很平,不用调DR升降和副翼的舵量也一样,很好用,但是700E F3C有副翼的,副翼和升降用DR调更精准。
我用3GX,舵臂,十字盘也很平,用AP800测三个舵机方向的螺距只有0.02的误差,飞起来没感觉了,但是循环螺距相差1~3度,刚开始我想到有副翼调DR的话可行

网友:
温柔航线的飘过···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我是全新亚拓V2加亚拓DFC和3gx都是全新的,还有215mg,循环螺距也相差近2度,(只是升降这块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我调完后设置普通螺距曲线时曲线都是相反了,成V字型了,设完后推油门也全反向了,螺距是,最低负二度,中立五度,最高十度。求高人帮帮忙教下我!我qq983066916先谢谢您

网友:
标题

都是高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问题已经搞定,哈哈!

网友:
最大最小螺距差异跟120° 140°有啥关系    是集体螺距差异       十字盘类型导致循环螺距差异还差不多
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是120°十字盘+中心对称的斜盘舵机安装方式      类似goblin 700    冰人450     x-cell450       这种方式要把十字盘调到完美需要的混控最少      不过又不飞f3c  感觉不出来
上下集体螺距差异的话可能是斜盘舵机中立点不平    导致向两个方向转相同角度高度变化反应到十字盘上不同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貌似futaba的控经常出现负螺距大于正螺距??     求证
也有可能是螺距尺精度问题

网友(2012-11-26):
你用电子螺距尺量的吧!跟校准有关系

网友:
飞机放平了吗?

网友:
收藏下。。。。等下继续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