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fg日本手通道映射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05):
12fg 3.0的版本

我已经调到日本手了 mode 1,但是通道映射是错的,无论是新建一个新的模型还是现有的模型都是错的(reset里全部都做了也一样)。正确应该是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但是无论怎么调都是错的,错的是1:升降,2方向,3油门,4副翼(如下图)
虽然我知道可以在Function里手动调节成正确的,但不想手动一个个去调,说明书里明确写了:当你新建个模型后会预置最佳的通道和功能数据,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对,我用8fg的时候就是改手后通道映射会跟着变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2fg就是这样的顺序,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fg就是这样的顺序,不用担心

不能根据mode的改变自动调整通道预设??

网友:
不会变的,现在的新程序就是这个顺序,不过muti和7ch模式也不同

楼主:
我靠,futaba也做得太垃圾了啊,这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啊

楼主:
难道你们都是手动去Function里调的?

网友:
不对呀我的是美国手   新建一个后只有螺距和油门是换的其他都对呀   每次都需要把油门和螺距互换    但是其他的正常呀   是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
FUTABA的12通以上遥控器都这样,是优化的通道顺序。

你选7通道模式就恢复你习惯的了,而且你每次更改模式时它会问你是否要优化通道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