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电调求救

楼主(2012-07-05):
今天在焊硅胶线的时候不小心把他弄了下来,焊不上去了。不知道这东西是电阻还是啥啊,对电调有多大影响???能不能修得上啊!!!

网友:
高频电容!在主电源线这个位置不是很重要。可以无视

网友:
拿个镊子夹住按在那里,然后用尖头烙铁点一下两边就可以了,靠板子上的锡就可以,不用再加了。

网友:
钽电容,不加基本上不会有问题!最好想ls说的去焊接回去

楼主:
谢谢3位的回答,我试过了,焊不上了,这电容两头的焊点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容已经坏了,焊不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找个什么废弃的电路板,就有这个钽电容,还是换上的好。

网友:
呵呵

不是很确定的话最好保持沉默,以免误导他人
   这个电容是104(0。1UF) 0603封装的陶瓷贴片电容,在此电路上的作用是提高滤波的高频特性,不用也没有多大关系,方便的话最好还是加上。
  此电容不是钽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厉害,这都给干掉了,你看看胆电容上面有写着具体的参数,心情好你就给焊上,即使不焊对我们的使用也不会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
重新焊吧。。。。。。。。。。。。

重新焊吧。。。。。。。。。。。。

网友:
胆电容有正负的  焊反了会爆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