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TBR滑块?

楼主(2012-07-05):
想买TBR25滑块,但淘宝上价钱从26到36都有,倒是有家很近的实体店是32块钱,但在他家上次买的光轴就不是很靠谱...
所以很踌躇,不知道价格差10块钱,质量会有如何差异?是否有必要去实体店买呢?
如果去实体店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还有,SBR25轨道也是从100到150都有啊...

网友:
刚买了TBR25的, 29一个,这微薄利润的东西质量就那样了,那个顶丝垃圾的,千万不能要,拧紧后内六角打滑再也拧不出来了,所以自己买了大头的内六角螺钉换掉,那个割出的槽里面加2MM厚的铁片分散螺钉的压力,可以调到无间隙预紧。但六个滑块全部装到导轨上倒过去贴平板上有几个高,几个低,透光很大,要用起来还要自己修修调调,空的滑块要垫铜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不过铝合金的内六角就夸张了点了吧...?
那个预紧是顶紧的还是拉紧的?顶紧的垫铁皮会有用?

网友:
哥们还要注意安装高度,SBR 轨道要配SBR 滑块,两种轨道滑块尺寸高度不一样,之前买的两根一时没留意,SBR25 轨道配了TBR25 滑块,回来一量安装高度不是预先算好的6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都用SBR轨道配TBR滑块的话应该无所谓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不过铝合金的内六角就夸张了点了吧...?
那个预紧是顶紧的还是拉紧的?顶紧的垫铁皮会有用?
大哥你用脑子想想再回答好不好,哪来的铝螺丝啊?我是说原来的内六角是铁的,沉进去的,所一那个内六角扳手用小的,容易打滑,而且原来的顶丝不是钢的,是4。8级铁的,我买了普通的8。8级的换上,不沉进去的,外边有个大头的,内六角扳手可以用大的,不会担心打滑拧不出来了。 另外SRS和TBR的导轨以及滑块是可以随意组合的,只是高度宽度厚度分别差点罢了,有参数表的,问卖家索取仔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不过铝合金的内六角就夸张了点了吧...?
那个预紧是顶紧的还是拉紧的?顶紧的垫铁皮会有用?
原来连铁皮都没有,只是螺丝直接顶在铝座上,能顶出一个坑,现在加了2MM厚的铁皮分散顶丝的压力已经比原来好多了,用钢皮效果更佳。这东西设计本来是上面压下来的,侧力是受不了多大的了,别指望能当方轨用。我还要在光轴上钻孔攻牙,把导轨紧固螺钉加密,然后一边5滑块,前面三个,后边两个,最前最后的滑块最远相距420。可以想象这东西的刚度有多差了吧?我这个Z轴主要高速打孔35以下的孔,以及小刀雕刻用的。如果刚度还是不能达到,就按委员长的方法用铜套把里面的轴承换下,不过摩擦阻力也是很大,失去了高速的意义,还不如用燕尾的经济了,熊掌鱼翅不可兼得!

网友:
你们说的这导轨是啥样子?? 咋这么便宜,,哪位上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是说那个螺丝被铝合金的滑块咬滑丝呢,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 带座导轨,SBR和T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