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电机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我是新手,还没开始玩航模,想问一下
电机
和电调连接后,电机就能工作吗?

网友A:
電機接電調,電調接電源,電調再接上接收器,通過遙控器控制電機轉速,如果沒有遙控器,買一個舵機測試器接到電調的"接收器插頭"上,控制測試器的旋鈕來控制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