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发新帖,把这个帖子改了吧,上近20来天的作品,雕刻机木型。

楼主(2012-07-05):
小弟准备D台雕刻机,行程大概380-320-220,不知用灰铁还是球铁来做,请前辈指点,谢谢。
灰铁是给纺机做配套的铸造厂来做 HT250             6块一公斤
球铁是做古力盖,球铁管的厂来铸 成分QT500-7    8块一公斤

网友A:
也想知道,貌似机床设计手册上是同样大小和刚性的机床灰铁铸造的重量更轻,壁厚可以比球铁的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知道,貌似机床设计手册上是同样大小和刚性的机床灰铁铸造的重量更轻,壁厚可以比球铁的薄,

貌似你说反了吧,我知道球铁的强度比灰铁的要高好多(QT500-7 拉伸强度500mpa, HT250 拉伸强度250mpa),韧性也强,怎么灰铁铸造比球铁还轻还薄,求解释?

网友:
当然贵的好

网友:
灰铁好。刚性是指抵抗变形能力,你需要刚性的物体来做雕刻机支架。尼龙绳、凯夫拉等抗拉强度很好,更是韧性十足,但是很明显不能做机架用。所以你选错材料属性了,优先的属性是刚性。还有水泥、大理石、花岗岩都可以用来做支架的。

网友B:
球铁铸造缺 陷更多,腔体类零件好像没见啥使用

网友:
一般机械手册上讲的零件普遍用的是灰铁,只有需要耐磨的地方采用球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铁铸造缺 陷更多,腔体类零件好像没见啥使用

很多变速箱及壳体类零件都是QT的,要看用在什么场合。这个就需要用HT250,好像是这个牌号

网友:
QT500-7强度虽高,但硬度也不低,不好加工,加工硬化严重。如果厂家正的能达到HT250,就用HT250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刚刚去铸造厂问了下,那家停火,给我介绍了一家,说是HT200

网友:
一台小雕刻机,任何铸铁都绰绰有余吧?

楼主:
本想把这几天做的木型重新发帖晒晒,不料几分不够50,在这里晒吧,自己折腾了20多天,终于完工了,新买的东成手电刨¥240.00,原子灰¥30.00,木料有¥200.00左右,因为没有台锯,找木匠给下的多层板料,要了¥120.00,黑啊,木螺丝,砂纸,百叶片,清漆等也有¥100.00了吧,等小雕做好再继续折腾吧。
这是我的处女座,电器还几乎不懂,往前辈指教,20线轨打算买TBI的,丝杠、螺母还没想好是买TIB还是二手磨丝杠,小雕行程380*320*220,预计干钢,1.5kw水冷主轴。

楼主:
继续上图,不知道为什么,说附件超过论坛限制

网友:
严重入魔了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C:
高起点啊,直接铸铁

网友:
 粘飞机  粘大炮  粘的火 箭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起点啊,直接铸铁

钢也是加工,铸铁也是加工,费用差不多少,就直接上了铸铁

网友:
怎么没看到拔模锥度?

楼主:
有拔模锥度的,至少3度以上,有的地方估计会有7-8度了,用手电刨刨的斜面,不是很规矩的角度

网友D:
20线轨小啊,最好上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线轨小啊,最好上25的。

已经搞完木型了,按照20线轨搞的,改25还要改木型

楼主:
顶吧,顶吧,啥时候攒够50积分就开新帖了

网友:
铸铁加工比刚要好加工~  但是没铸造好就悲剧了~

楼主:
相信铸造厂的能力
我见到他那铸件都很规整,很多都是给出口企业铸的

楼主:
可以偷笑了,终于搞到50积分

网友:
木模做的很好,做工也细,但图片中没参照尺,不知其具体大小,凭感觉楼主的JJ铸铁做出来不轻,我估计会有几百公斤,费用不低,有没有算过铸铁的体积和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