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 130mha电池短路 大了肚子 瘪了后还能使用吗

楼主(2012-07-05):
今天在弄红外接收的时候,布线有问题,局部短路。把1S 130mha
电池
插上去后,大概半分钟后才发现电池鼓成个气球似的。
急忙拔掉插头,试了下电池烫手。
几分钟后,再试温度已经下降。但大肚子还在。
轻按发现里面已经没有压力。
将大肚子按回原来的样子,没有发现液体泄漏,但电池有点变形。
测量电压3.77v
以上的情况下,这块电池还能使用吗?

网友:
肚子弄大了又搞掉

楼主:
谁能给个意见?

网友A:
还是不要用了吧!过放这么厉害.值计储电量很小了.买一个也很便宜的.

网友B:
还是买新的吧,出来爆炸,起火之类的事情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C:
反正寿命不长了

网友D:
试试呗。能飞就继续。危险——无,最多是动力弱了。

网友E:
1S的这么便宜。。用20次就赚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