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V2有副翼 能用PRO的有副翼旋翼头吗?

楼主(2012-07-05):
sport V2有副翼 能用PRO的有副翼旋翼头吗?两个主轴是一样的啊··
还有sport的旋翼头能用吗?

网友A:
 楼下解答

网友B:
应该可以我是飞魔士的pro,用过飞越的SPORT的旋翼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sport v2哦 美式旋翼头哦·

网友D:
可以通用,重在调试。

网友E:
我的SPORT之前也是装PRO的有副翼头,超爽。

网友F:
可以的……只有能装上去就能用,把螺距调好就行……

网友G:
  话说SPORT V2和PRO的主轴通用,旋翼头也能互换。不过SPORT V2的美式旋翼头很爽啊,干嘛换P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