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130x的三轴感度设置

楼主(2012-07-05):
跟mcpx不同,130x已经提供了三轴感度设置,不过设置很不直观(类似于MB的设定方式),可能是厂家担心新手设置不合理的感度,炸鸡后退货
原帖在楼下,现在买130x的英文都不会太差,简单翻译一下,详细看: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p=4060429#post4060429

3-Axis Gyro Menu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油门最高开机就可以进入三轴编程模式,状态指示灯会蓝、红、率、蓝顺序变化一次;红灯会不断闪烁)

1. TX on throttle set to high (100%)

2. Plug the flight battery into the helicopter.

3. The Status LED will go solid blue, then there will be a sequence of Red, Green, and Blue Flashing LED’s

4. The RED LED will now be solid and the status LED will be flashing.

To change between axis use the Elevator stick. (上下摇动升降摇杆可以切换进入不同轴的感度设置子菜单:红灯-elev;绿灯-aile;蓝灯- 锁尾感度)
Red LED = Elevator

Green LED = Aileron

Blue LED = Rudder

To change the gain value use the Aileron stick (左右摇动副翼摇杆用于改变感度值,可以设置总共20档感度值:向左减一档感度,红灯(这里以elev为例,如果是设置aile,则后面闪烁变化的是绿灯,锁尾则是蓝灯)会闪烁变慢来表示感度相对值;向右拨加大一档感度值,红灯随着感度变大而加快闪烁;设到缺省感度时红灯不闪)
There are ten steps available in either direction, total of 20 gain values for each axis.

The highest and lowest values are not high enough or low enough to cause not to be flyable. It adjusts the gain in a window we determined was useful to the consumer.

Right Aileron increases the gain, the LED lights will start flashing faster.

Left Aileron decreases the gain, the LED lights will start flashing slower.

When the Axis LED is solid that is default value (neutral gain).

To reset the settings to default(将rudd摇杆推到最右并保持5秒可以将所有感度恢复出厂设置的缺省值,这是状态灯红 ->绿->蓝轮流变一次)
Hold right rudder for 5 seconds while in programming mode, there will be a sequence of Red, Green and Blue flashing LED’s to signify the default settings have been applied.

Rudder value must be at 100% travel for this to occur.

网友:
快人一步啊。下午上班没事干,乘机翻译了一下,后来开会去每了没有发,晚上一发就有了,快啊!

楼主:
如我所愿,感度可以通过遥控设置,就看看其他网友的自旋测试结果了,如果有自旋优化不错,就买一个3-in-1装在120d02上(买整机不合算,迟早要买MH的炭纤机身的) ,这样我的小鸡系列从迷你机到250都可以摆脱华xx的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我所愿,感度可以通过遥控设置,就看看其他网友的自旋测试结果了,如果有自旋优化不错,就买一个3-in-1装在120d02上(买整机不合算,迟早要买MH的炭纤机身的) ,这样我的小鸡系列从迷你机到250都可以摆脱华 ...

顶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我所愿,感度可以通过遥控设置,就看看其他网友的自旋测试结果了,如果有自旋优化不错,就买一个3-in-1装在120d02上(买整机不合算,迟早要买MH的炭纤机身的) ,这样我的小鸡系列从迷你机到250都可以摆脱华 ...

关键还有直线舵机没有啊,银燕金属齿舵机还是没直线舵机耐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有直线舵机没有啊,银燕金属齿舵机还是没直线舵机耐操吧

我一直用蓝箭5g数字金属舵机飞2s的M120d02s,耐操程度肯定优于直线舵机。耐炸程度虽然不如直线舵机,但是换齿轮便宜呀,几毛钱一个,而且只需备一种舵机齿轮就够了。
等MH 的130炭纤机身和副厂直线舵机出来,再搞一个炭纤版的也不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我所愿,感度可以通过遥控设置,就看看其他网友的自旋测试结果了,如果有自旋优化不错,就买一个3-in-1装在120d02上(买整机不合算,迟早要买MH的炭纤机身的) ,这样我的小鸡系列从迷你机到250都可以摆脱华 ...
顶大神。就是说,有机会跳出华坑咯?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网友:
顶大神,我咋觉得蓝剑容易烧电路板涅

网友(2012-08-09):
求推荐神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