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130未到,先发一设置说明书以飨小鸡鸡友

楼主(2012-07-05):
三轴陀螺菜单
进入编程模式:
1、
发射机油门置于100%位置

2、
连接直升机的电源

3、
状态指示灯显示蓝色长亮,然后将按照红色、绿色、蓝色指示灯将顺序闪烁

4、
直到红色指示灯长亮,状态指示灯闪亮

通过升降摇杆进行三轴参数改变选项:
红色指示灯=升降
绿色指示灯=副翼
蓝色指示灯= 尾巴
通过副翼摇杆改变增益参数大小:
每个方向有十个数值,每轴可以调整20个数值。数值过高或者过低将可能导致不可飞行。我们为此设定了一个增益窗口已进行增益设定。
向右摇动副翼摇杆增加增益,红色指示灯将加速闪烁;
向左摇动副翼摇杆增加增益,红色指示灯将减速闪烁;
当轴指示灯(红绿蓝)长亮时,为省缺增益。
为了复位参数,在编程模式中,向右保持尾舵5秒钟,红色、绿色、蓝色指示灯将闪烁,表示省缺参数已经复位。
方向舵行程必须设置为100%
退出菜单模式:
只需要拔掉电池,将油门设于最低位置或者将油门置于hold重新插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