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MB尾巴行程问题!

楼主(2012-07-05):
请问MB的尾巴行程是怎样设置?是不是用尾巴摇杆先把 左边行程打满,然后右边再打满。我又听见另外一种说法,是不需要打满行程,我的450在空中飞了1分多钟都没问题,突然尾巴不受控制了,我想问是MB上的行程设置不对,还是
舵机
的问题,我的尾舵是N590。

网友A:
不能打满行程,小心机械干涉还有扫尾舵齿轮!两边各留个1MM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