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ARTCAM做个的圆柱体上面扣个四方形,在产生戒指后在变成长方形了

楼主(2012-07-05):
请教高手用ARTCAM做个的圆柱体上面扣个四方形,在产生戒指后在变成长方形了,我试着做圆形的时候雕刻出来也变成椭圆形了,还忘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做图的时候是做的正方形,产生戒指后变长方形了.比如说做图的时候做的是6*6的,做了浮雕后产生戒指后变成6*7的了

网友:
你不会做图的时候做6*5就OK了!!

网友:
晕,用什么控制板?什么刀路软件?好像现在DIY级别的控制板不能实现任意插补,不能四周联动

网友:
那你可以先做成环型的!再拉伸个槽,最后来个环型阵列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这里其中的

网友:
产生 戒指  ??  看不明白

楼主:
补充一下表达方式

我是直接用矩形框在圆柱体上相减,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如图做了个圆形后相加变成了椭圆形的,还忘多多指教一下是否有其他的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很期待的帮助

网友:
二维图形是以基础圆柱为基准的,戒指那个圆环的周长比基础圆柱的周长要长,要减去对应部分
如果上下面要相同,截面就要做成梯形的,凸起的就是正梯形,凹下的就是倒梯形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如果在圆柱体上相加个正圆形也变椭圆形的,麻烦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做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