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猴子今天失控了!有视频. 请大家先看说明.因为不 ...
郁闷!猴子今天失控了!有视频. 请大家先看说明.因为不会给视频编辑文字!

楼主(2012-07-05):
今天没事挂ZX3玩一下.测试一下无增稳 无减震效果,结果就这样了!
起飞1分30秒后 失去控制 猴子直线上升,打任何舵都无反映.我不停切换手动和GPS模式
来回切换直到1分48秒飞机突然可以控制赶紧下降.然后1分50秒又失去控制怎么切换也没反映 这次是急速下降不上升了!(差一点点点点点挂水塔栏杆上,上天保佑阵风吹了一下)
只到2分13秒来回切换手终于在GPS模式下飞机终于可以控制了 赶紧降落!到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下来后满头大汗!!!!哎 真怕怕啊!
http://www.tudou.com/v/O9Ya2dzdrX0/&rpid=41970795&resourceId=41970795_04_05_99==.html

网友A:
就那么一点点就撞水塔了!好悬乎啊!

网友A:
开始那突然拉高的镜头还不错!看起来还专业!哈哈!猴子会自己拍摄了!

网友:
好险啊.差一点。

网友B:
期待赶快找出原因,否则真是有些怕怕啊,还准备装个八轴带z15呢,有些担心。

网友C:
前段时间不同地点飞了2套WKM。惨炸一个 另一个在不断切换中平安降落了,炸鸡的那个在GPS正常悬停30秒下,突然白灯长亮然后飞机自己狂加油门 同时打左副翼 和打左航向,切回姿态下黄灯2闪 然后又是白灯长亮。我的遥控油门不起作用,飞机自己打油门。一下一下的。最后惨炸,后来那次是另一个WKM. 不同的飞机,也是GPS下油门蹿。姿态下也窜。没有飞行数据,没有回看飞行数据的软件,一切只能靠猜。你要怪飞控,就会有一堆人来反驳你。谁让你没证据呢!人家炸了5-6万的人都没个说法,我这个1-2W损失的算个P呀。

楼主:
哎!
郁闷啊!今天是飞?还是不飞?纠结! 问题是猴子不是天天出问题 不知道啥时候问题就来了! 你返厂测试结果肯定是正常的这个结论是肯定的 大家知道的! 我RI 他 MAMA 的 个B 啊!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注意LED灯闪的颜色。是否上升的时候有闪黄灯,下降那次闪的是红灯。

网友E:
楼主的电池表示,预备要躺着中枪了。。。

楼主:
下来测试电池 3.79 3.78
下来测试电池 3.79 3.78

楼主:
没有设置 电压保护!
没有设置电压保护!

网友F:
这叫什么事?
难道每次飞之前都要拜一拜?拜谁呢?天地鬼神?还是大疆?

网友G:
不用电压保护、不用罗盘和GPS,炸鸡的可能性降低很多.........

网友H:
什么遥控器啊

网友I:
楼主请回下,是否设置了低电压自动回航?二级保护电压多少V?

网友J:
持续关注···希望楼主找出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时候的姿态看不见灯!也忽视了 !就看飞机姿态就怕翻下来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设置那些!听说设置那些会更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JR  DSX9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看还是直接给机架电池板上再加一层板,直接固定上香炉上上香 不知道会不会保险点!

网友:
DSX9?我用的也是DSX9,也失控过,难度真的是JR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7980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想跟控的可能性是没有! 因为只有用JR 失控了才这么想的.   如果用FUTABA 的人正好没或者使用的少 那么就肯定JR失控的多了!  控的作用只是给他一个信号而已.  没任何理由导致他失控的! 如果是控的问题那么肯定遥控失控 如果遥控不失控就不会是遥控问题!

网友:
哎 ·······   反正不用 什么回航   电池保护的  什么罗盘的说  炸就炸吧 别 太 恶心就好
哈哈哈哈

网友:
大疆被神话了,我也是受害者,

现在用WKM飞四轴,靠的是运气

网友:
我替你找个原因:

根据你视频中电机发出的声音来判断 我认为是你的基础平台震动太大而造成的,我建议你做二件事:
①把所有的电机轴承都换一下(最好用高质量的进口轴承)
②把四支桨仔细得做一下静态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好 你听的声音是失控后还是失控前的? 失控后声音确实不正常了!但是后来控制后又正常了 .

网友:
个人感觉,飞前多做机体(包含电机、电调、机身、飞控)测试,确定好电池的最大续航时间。平时加强飞行练习。作业的时候尽量不用或者少用电压保护、GPS功能就会减少炸鸡可能,对于飞行而言。增稳就够了

楼主:
等了4天 大疆的回复是!是我机架震动过大导致IMU挂了!

等了4天 大疆的回复是!是我机架震动过大导致IMU挂了!

我一次出去飞4个电池都没挂! 怎么这次出去才飞2个电池就挂了呢? 还是起飞1分多后?我以前的那些测试的连续飞怎么都没挂呢?

我问了问题后大疆又不说话了!

网友:
这点震动,IMU就挂了???
就是IMU被震坏了???

网友:
杂技啊  杂家

不错 了 吗    还没有经济损失

网友M:
持续关注!飞行前要多检查。我今天 在一个 想DJI做好质量检查  的帖子里回复。就被人数落了。

网友:
人才啊,这样都没炸。。。。。你一定是DJI-VIP!!!

网友:
 这么解决问题?????????这叫人情何以堪,唉,想玩多轴还想上dji的飞控呢,最近看了这么多.........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持续关注!飞行前要多检查。我今天 在一个 想DJI做好质量检查  的帖子里回复。就被人数落了。

你只注册了两周,除了一些在直升机板块的无关痛痒的跟帖做掩护,其它的所有帖子就是在中伤DJI,无法不让人怀疑你是利益相关方的托儿。
希望你不要在这里假扮模友了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回帖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  那个时候 lz  哪里有精力去关注led灯哦~~~

网友N:
难道真是jr的遥控问题吗,我的xg8,也是失控啊,一开始悬停不到3秒,就会瞬间加油,一下就窜高了,恐怖啊,后来在地面,掰杆启动,完后打方向舵,也是瞬间大油门,一个人把机器举起来水平,启动,不做任何动作,不过3秒,油门瞬间自己加大,那声音绝对恐怖,返回dji测试,说没什么问题,给恢复出厂,回来还没试了,有阴影了,恐怖

网友O:
上apm2.0算了 功能强大还便宜多了

网友P:
很危险啊

网友Q:
你算是很幸运的主了!

网友R:
炸水塔上的话怎么拿下,太惊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