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又去面试了..这次有点意外..没想到要笔试

楼主(2012-07-05):
规模挺大的.我只看到有10台铣床.1台CNC,普车多少台没在意看.

没想到要笔试...依据记忆.写几点.大家当茶余饭后,玩玩

>>>>>>>>>>>>>>>>>>>>>>>>>>>>>>>>>>>>>>>>>>>>>>>>>>>>>>>>>>>>>>>>>>>>>>>>
1.铣床可以做哪些加工.
2.铣床常用的工具有哪些?哪种刀具面铣光洁度最高(大意就是这样了)
3.H7/f6代表什么意思,f6代表孔还是轴?f6代表的公差是多少?

4.铣床加工精度公差能达到多少.你能达到多少.一般轴承位公差是多少
5.这个符号 代表什么意思?轴承孔一般要求多少.面铣.你能达到多少?
6.铣床加工16齿的齿轮.用分度头装夹.如何操作

7.根据自已实际经验.说说铣工需要哪些素质和技能
8.直线度,平面度,圆度,同心度,垂直度,平行度,同轴度,圆跳动.哪些是形状公差,哪些是位置公差?
9.一般的钢件,M6,M8,M10,M12 底孔打多少?
10.六边型,如果将一条棒料铣成正六边型(截面),棒料需要开多大的直径?
>>>>>>>>>>>>>>>>>>>>>>>>>>>>>>>>>>>>>>>>>>>>>>>>>>>>>>>>>>>>>>>>>>>>>>>>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本书中说过.人的记忆能力,一般是7条..果然..只记住了7条.

实际好像是11条还是12条问题.呵呵
>>>>>>>>>>>>>>>>>>>>>>>>>>>>>>>>>>>>>>>>>>>>>>>>>>>>>>>>>>>>>>>>>>>>>>>>

在办公室里从一位疑似OL手里拿过表格.一位较年长的师傅给我一支笔让我坐在一张办公桌面上填.
20分钟吧,交卷.OL小jie拿着表格交给了一位铣工班长.亦或是主管.反正是老大了.

给了一张图纸.以前做过N遍的.我先看材料,再看数量,再细看图纸.3分钟后我说:我看完了.顺理成章,上机了.

正当我想找钻头的时候,这位很帅气的班长跟我说...工具一会都会帮你准备好...你先飞料吧...:loveliness:

是不是很体贴?跟上回不一样吧...这次人家是所有工具一一摆在你面前...工具有:

内径千分尺,微调镗刀(不是敲的那种),需要用到的钻头.和卡尺,垫铁.全在桌面上..

这个又让我意外了一次.....要知道...我这回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呀..

我带了一个包..里面有我前段时间倾力制作的利器:对刀器...现在..人家给我提供了微调镗刀..还准备了一整包的镗刀.

让我选...真让我感动地想掉眼泪..... 想想...还是别用对刀器了吧...以后有机会再用啦...

接下来..该飞料的飞料.该钻孔的钻孔.该镗孔的镗孔...再接着...班长再次让我感...他提醒我先去洗手间洗下手..

以前在模具厂直接用洗衣粉.冲过水后.满手油油滑滑的感觉...在以前的那间工厂...用专门的洗手砂...有点粉红色那种..

在面试这里...用的是细木屑+洗衣粉....试用了一下...真是便宜又大块..很划算...比洗手砂还要好用.不错~:loveliness:

接下来...就是跟老板面谈了...面谈的结果就是下星期上班...:loveliness:

整个环境很整洁...工具井井有条...面试流程跟我所想的不谋而合....

今天心情很好...:loveliness:

...

网友:
我一个都不会。。。

网友:
我也一个都不会!!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1、铣床可以做哪些加工.
—————可以铣。
2.铣床常用的刀具有哪些?哪种刀具面铣光洁度最高(大意就是这样了)
-----------铣刀。碗型砂轮最光。
3.H7/f6代表什么意思,f6代表孔还是轴?
——————不懂。
4.铣床加工精度公差能达到多少.你能达到多少.一般轴承位公差是多少
——————腾州的贴塑也能到2丝
5.这个符号  代表什么意思?轴承孔一般要求多少.面铣.你能达到多少?
——————不认识。比轴承小点砸进去。
6、铣床加工16齿的齿轮.用分度头装夹.如何操作
——————现在都用线切割,买一个吧。呃,面加工再买台刨床和磨床。
7.根据自已实际经验.说说铣需要哪些素质和技能
——————会编程就行了

网友:
上几张车间的图来养养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头一回啊大哥...以后有拍一些吧.

网友:
恭喜恭喜啊,工资多少啊

网友:
恭喜你,机会就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网友C:
 只会轴承孔比轴承小3个丝。。。其他真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资历2年.工资能有多少.就不出丑了...但求温饱罢了...

网友:
那个卖模具钢的美女,到底搞定了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后来我没去找她了...谢谢关心 ...呵呵

网友F:
該打屁屁了
表面粗糙度的符號也不認得
三角符號的右邊應該還有加工方法的漢字標示
再看那3.2用猜的也猜的出來是粗糙度

銑床的軸承孔加工沒人用銑的
因為用銑刀直接插銑的底部會有錐度產生(反錐2-3度)
用鑽的更慘
根本就是個118度的錐形
用沉頭角度是沒錯
標準180度
但是要找到和軸承尺寸一樣的沉頭刀非常的難
唯一的方法是搪孔
搪孔的粗糙度在1.6以下
要開自動進給及看你磨刀的功夫了

表面粗糙度台灣的圖面還有另一種標示方法
ra值3.2是兩個三角形
ra值1.6是三個三角形
最多到四個,最少一個
一般是日本公司的圖面
不知大陸有沒有這種標示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好啦..我认得哦...而且整份答卷.自我感觉还不错...

有些却是记不得了.我填了"具体不记得了,需要查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

唯一不太确定的是...分度头铣齿轮...我计算结果是40/16=2又1/2,即2圈半..不知对不对...呵呵

网友:
Ra ,Rz 根号Ra,根号Rz,
两花,三花(我们这里叫法,三个三角形)

网友:
台湾前辈经验丰富
我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啦..我认得哦...而且整份答卷.自我感觉还不错...

有些却是记不得了.我填了"具体不记得了,需要查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

唯一不太确定的是...分度头铣齿轮...我计算结果是40/16=2又1/2,即2圈半..不知对 ...

兩圈半是沒錯啦
但分度頭又不是回轉工作台
手柄上沒刻度要怎麼轉半圈?
標準答 案是兩圈又雙數孔的一半(BS型的16孔-轉八孔,辛辛那提型的24孔轉12孔,密瓦基型的60孔轉30孔)

如果是用回轉工作台的話答 案又不同了
一般迴轉工作台的蝸輪比是90:1
自己練習算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会轴承孔比轴承小3个丝。。。其他真不懂!
榔头伺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嘿嘿...90/16=45/8=5又5/8,找8的倍数的分度盘.假设32孔.5圈,又过20个孔...

回转台应该也可以接分度盘的吧....

网友:
笔试要是我就惨了,我只会蛮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90/16=45/8=5又5/8,找8的倍数的分度盘.假设32孔.5圈,又过20个孔...

回转台应该也可以接分度盘的吧....

不錯,分度的部分完全及格了
現在除了齒輪廠外,應該一般工廠的面試都沒問題了
一般回轉工作台的8的倍數為56孔,所以要轉35孔就對了

不過並不是每個回轉工作台都能裝分度盤
還是要看旋轉軸上有沒有預留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铣床可以做哪些加工.
—————可以铣。
2.铣床常用的刀具有哪些?哪种刀具面铣光洁度最高(大意就是这样了)
-----------铣刀。碗型砂轮最光。
3.H7/f6代表什么意思,f6代表孔还是轴?
——————不懂。
4.铣 ...

原全九不搭八的回答

网友:
恭喜!可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該打屁屁了
表面粗糙度的符號也不認得
三角符號的右邊應該還有加工方法的漢字標示
再看那3.2用猜的也猜的出來是粗糙度

銑床的軸承孔加工沒人用銑的
因為用銑刀直接插銑的底部會有錐度產生(反錐2-3度)
用鑽的 ...

以前大陆的是一个三角形和数字,叫粗糙度,无锡这里一般叫“角几”(例如▷8)叫角8现在是RA值叫叫光洁度,一般直接叫数字例如“Ra3.2”直接叫3.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会轴承孔比轴承小3个丝。。。其他真不懂!

一般轴承孔的h6的公差是0~-0.025丝,如果小3丝会影响轴承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轴承孔的h6的公差是0~-0.025丝,如果小3丝会影响轴承寿命的

实际使用我怎么老觉的敲不进去 通常我还是+0.02

网友:
恭喜下。 你喜欢这个职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当工作顺利的时候喜欢.:loveliness:

网友:
恭喜恭喜啊,............

网友:
恭喜恭喜。

才发现,看着笔试题很心虚。实干经验只适合找实干面试的地方呆。找时候修修文科。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实不是的...这些题目.很多其实都没有标准答 案...

在你的答题中.只要显示出你的主见..体现出你的实际操作经验,我相信就行的啦.

很多题目,我都是写"需要查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loveliness:
比如说H7/f6,这明显是一种配合.至于配合的类型是过盈还是其它类型...我并没有记住.查表就行啦.
H7,f6,代表什么公差..更需要查表了...呵呵..

更何况..查表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呀..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脱口而出...

网友:
恭喜楼主高就、

网友:
恭喜,高手啊理论实践随便考

网友:
专业的就是不同啊。

业余的低头路过。

网友:
知道H7是孔(大概H=HOLE?),F6是軸(F=FULL?過盈配合?),因為前不久剛買了一套機用鉸刀,標H7公差,實際上糙的很,立馬退貨了。

网友:
到底H7是什么指标啊,公差是怎么算法,还有F6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的.要找到这个答 案.你手中一定要有一本叫做<机械设计手册>的书,

书中列出来所有公差和配合关系.实际上配合关系只有3种.具体查表吧.

答题,我感觉不需要完全百分百正确,只要能够体现思路,就OK了.

大概的参考请看我这贴24H7和12H7公差,查表结果求鉴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1342&highlight=%C7%F3%BC%F8%B6%A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不用上机了,直接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间隙配合 H>f
f6 代表轴
H 大写 代表孔的基本偏差 其中还有很多系列 如A B C D……
f  小写 代表轴的基本偏差 其中还有很多系列 如a b c d……
6代表公差等级 其中还有很多系列 it0 it01 it1……it20
f6公差不知道 前面没有基准尺寸
算法忘了,具体查表

网友:
机械设计课早还给老师了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炮塔铣。升降台手工铣床广东很普遍。批量生产飞平面这种铣床效率不高。更不用说干齿轮,钻孔比不过台钻,攻丝比不过攻丝机,只能适合机修车间。这种铣床加XY光栅尺干出来基本都是2丝。优点是改数控很方便,适应面非常广。1台数控当2台半手工铣。镗孔器批量生产的效率也很低。

网友:
我喜欢做选择题,判断题,讨厌问答题

网友L:
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呀?楼主PM我一下呀。

网友:
解闷丸是个小青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呀?楼主PM我一下呀。

这个问到关键了,同求

网友:
 才毕业2年 哥们你才20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猛。。。

LZ找到工作了。。。羡慕嫉妒恨我还得乖乖念几年书。。。思修马哲毛概,高数C程电原,各种控制论,各种PLC。。。

网友:
引用 网友F:
該打屁屁了
表面粗糙度的符號也不認得
三角符號的右邊應該還有加工方法的漢字標示
再看那3.2用猜的也猜的出來是粗糙度

銑床的軸承孔加工沒人用銑的
因為用銑刀直接插銑的底部會有錐度產生(反錐2-3度)
用鑽的 ...
日本图纸标注有两种,没要求的一般用楼主所示的标法,有要求的就用根号下注明是ra,rz,rmax多少最怕看到rmax0.4以下的,这个要挤光的

网友:
闲着蛋痛,给大家回答上面问题
1,铣床能干啥,当然是铣的工作了,具体扯皮起来没意思
2这个也比较悲剧,属于扯皮问题,刀具当然是铣刀,铣刀细分就海了去了
3H7/f6表示一个基孔制配合,H7是孔,f6是轴,6是六级公差,比较高,一般需要使用磨床来加工才能达到。f是轴的公差带,上下偏差均为负值,具体负多少,和具体的尺寸有关系。这个配合一般是给可以孔里旋转的轴用的用的。公差配合,大写字母表示的是孔,小写字母表示轴,一般情况下为基孔制,因为孔比轴难加工,所以吧孔都做成一个公差带。也就是孔的公差带为H,就是下偏差是0,上偏差是正。
4 这个是铣床精度有最高精度和经济精度说法,一般普通铣床最高能到6-7级就美得冒泡了,一般经济精度多在8到9级,当然可以更低。
5,表示切除材料法获取的粗糙度Ra3.2(另外还有其他表面粗糙度表示方法比如Rz值,或则是老国标的用倒三角型多少来表达的光洁度,),轴承孔一般至少8级,Ra值1.6,否者轴承性能受损。具体起来和轴承的精度和,具体的轴承孔的公差因为标准件轴承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基轴制的配合,具体配合性质和轴承的旋转零件和它的工况有关系,以及和装配顺序有关系,一般情况下,轴承孔公差带多为H,也就是轴承孔和轴承是松配的,轴承和轴之间是紧配的多见
6,这个用分度头的不多说了,具体分度头的种类不同有差异,具体要看啥分度头,不过一般铣床铣齿轮只适合修配车间
7这个是扯皮问题
8前面3个是形状公差,后面几个是位置公差,但是里面同心度和同轴度实质上是同一个,另外圆跳动是一个综合公差,它会综合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
9 一般钢件,塑性材料,一般情况是螺纹大径减去螺距再减去一个很小的数值,因为塑性材料螺纹加工会有一个挤压变形的问题,所以需要底孔率为大些,一般小螺纹不考虑那个很少的数值,一般就是螺纹大径减去螺距。M6用5,M8用6.8,M10用8.5,M12用10.2。
10 六边形的问题,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直径需要2除以根号下3的值,约等于1.15

网友:
汗,,,,,,,要叫我手动的话必挂 ,,,,,,

网友(2012-08-25):
楼主,是行业中人。

网友:
悲剧,一题都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M:

哥们算错了,前面PPVV4说的对 是1.15倍,不过一般下料要留些余量吧,取1.2可能好些

网友:
虽然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要恭喜楼主,在这样一个竞争的年代里有手艺且能被伯乐相中的也不多啊。

网友(2013-04-22):
楼主是个很踏实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铣床可以做哪些加工.
—————可以铣。
2.铣床常用的刀具有哪些?哪种刀具面铣光洁度最高(大意就是这 ...

老板接过试卷一看,差点没气晕过去,非常恭敬地从嘴里吐出三个字:给我滚!

网友:
铣工还是工程师?

网友:
打工到啥时候也发不了家。自己单干吧。

网友:
老板录用员工主要看实际的操作水平,理论知识只是考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的...这些题目.很多其实都没有标准答 案...

在你的答题中.只要显示出你的主见..体现出你的实际操 ...

就是应该查表 那样zuo的工件肯定老板喜欢 总比记错后做出来不合格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呀?楼主PM我一下呀。

工资多少关你毛事 38  哥配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