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MG烧了片驱动,哪有配。入了神舵215MG

楼主(2012-07-06):
202还能向一边转,拆开发现驱动X39KP  7507烧坏,底盖也烧变形了,这哪有买的,求留个地址。215MG好像不比202差吧。这3只202用了2年了,从沒坏过,装上机2年沒拆下过,省事。

网友A:
LZ,赶紧看看你的舵机在空载和负载的情况下的发热情况!另外拆开看看马达的震动情况,还有板子接线处是不是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赶紧看看你的舵机在空载和负载的情况下的发热情况!另外拆开看看马达的震动情况,还有板子接线处是不是容易短路!
没搞懂,是202还是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