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我的V911推到一半以上油门有规律的瞬间断电,里面的灯也是

楼主(2012-07-06):
陈伯,我的V911推到一半以上油门有规律的瞬间断电,里面的灯也是,什么问题啊,谢谢了,我录了个视频

网友A:
请断开主、尾马达的一根线后,推油门试试看。
依据切断动力后的现象,来判断故障的范围和成因。
等你的试验结果,再做故障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断开主、尾马达的一根线后,推油门试试看。
依据切断动力后的现象,来判断故障的范围和成因。
等你的试验结果,再做故障判断。

复LZ:

电子故障非我长处,建议:

(1)  借一瓶(香港售价约40元)清洗电路板的专用喷剂,
       除电池后试喷洗911的主板和控杆的电位器。等
       数分钟全干后试机。

(2)  或者依黑人师傅(他才是真高手)的方法,试机后
       再发帖描述,让他帮你。

陈伯

网友:
最简单的 把电池的接触弹簧片往外面拉出来一点

网友:
有什么东西虚焊了。仔细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历过这种故障
晶振器重新补焊一下就好了

邦邦

我剪短了尾电机,问题依旧,再剪短主电机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哪个是晶振器呢?

网友:
接下来再试试这个步骤:将尾马达的导线焊接到主马达输出端上,加电后推油门看看会发生什么状况?
A:若不再出现指示灯闪灭的情况,基本可判定为主马达需更换了。
B:若指示灯还是会闪灭,那就得查主马达驱动和相关的抗干扰电路了。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人大哥 不上扣扣

网友:
退货比较好

楼主:
不好意思,出差几日刚回来,今天把晶振器补焊了,光接主电机问题依旧,把主电机断了尾电机接到主电机上问题没有了,是不是可以判断是主电机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马达不行了。换个吧。没几钱。

网友C:
肉肉问一下:911的主电机一定要商家配的吗?淘宝买的其他空心杯电机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肉肉问一下:911的主电机一定要商家配的吗?淘宝买的其他空心杯电机可以不?

这个真不好说!
因为,虽然马达外形一样,但是,内部的线径、圈数、工艺、材料会有较大的差异。
所以,能否直接装机使用有待试验……

网友:
标题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我的一加油门主电机就有规律的瞬间断电,那个led灯也跟同闪。尾电机正常。  不知道主板电路哪坏了。

网友D:
我的飞机不用换件,自己动手调整的非常稳了,可惜新手不让发帖,什么心得也发不出来,也许以后能发帖了,也就不想写心得了,论坛规定的太苛刻了,我就使劲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