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兔子请各位大侠大师教导帮我改善下

楼主(2012-07-06):
第1我 子弹夹老是夹不紧。朗宇电机配送的子弹头 1045桨 , 帮我看下基本设置是对的不     天7的控  兔上还没要 GPS 扩展板 超声波了烧坏了)也没要,

帮我看下

帮我看下

网友:
兄弟你的中文我实在是没看懂。
麻烦你重新检查一下有没有错漏字,和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注意标点符号。谢谢!~

网友:
你的就是主板话,没扩展,没GPS,就连超声波也没,那些什么锁头,CF,定高,定点,自降,返航什么的,就不用设置了。

网友:
天7有两个三段开关

网友:
子弹夹老是夹不紧
别用穿孔的方法,要用钳子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 CH3 CH6 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CH3 CH6 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WMW说的是你开关设置。

通道数据里的CH3是油门,你这个是处于最低位,CH6是一个开关通道

楼主:
这个 知道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正常。是不是要调下 ?打反方向?

网友:
工具软件里有实时数据显示,你对照说明书看就知道是否准确

楼主:
可以给发人图吗 我不知道哪个 麻烦大师了 我是新手。

网友:
子弹夹不紧,用个M2或者细一些的螺丝刀从弹头上的孔里传过去,用另一只手捏住桨及弹头底座,然后用力

桨别忘了上环~~~

别的模块都没有,就不用勾选那么多了,像藤椅说的,只勾选自稳就行了,别的都需要你手动操作了~~

另外电池电压怎么回事?你要注意了~~

3通道的数值再向上调调,达到1030吧

关于5,6,7通道,没用过天7,不发表评论,不过LZ最好动动开关,看看数值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变化

最后一点,需要设通道反向的话要在控上设置,调参软件上设是没有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