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接收器升级支持Devo控

楼主(2012-07-06):
小弟求助如何将Rx2612v升级支持Devo控。

网友A:
据说可以返厂免费升级!

网友B:
做梦吧。能升级怎么骗你钱啊

网友C:
願者上騙?! 做生意就要賺錢, 原來有這麽多国內外玩模航的被騙了

网友D:
有这等好事?

网友E:
貌似不能升级,只能换。。。

楼主:
问过花科尔的客服,说是可以升级,但不是免费的。

网友F:
換了接收就是升級了啊,300元吧!

楼主:
貌似只要 几十块,不过周期较长,等我升级好了再通报!

网友E:
 真能升级?去之前拆开拍个照片,看看回来是否有改动,难道Wk与DEVO差别就在于软件

网友G:
我的2622发回厂升级了,估计这两天就有回复了:loveliness:

网友H:
要是2801控能升级就好了。

网友I:
了;ihai~~~ 这个不能升级吧,只能换

网友J:
rx2801接收机不知道能不能升级支持Devo控?

网友J:
华科尔售后表示只有2702v可以升级,其它接收机均不能升级支持Devo控

网友K:
华科尔还是不错的
我的rx801不支持D7,他们免费换了。
还有神马舵机齿轮神马的,他们也免费给的,客服还是比较好。

网友L:
升级还要钱?!

网友M(2013-02-17):
我用D8s,除了rx801和rx802以外,不知还能支持哪种型号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