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悟空GPS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2-07-06):
不知道dji悟空当初设计就是要收。。。。还是?
相信悟空出现问题炸机的人多的是,相信只要炸机,GPS炸坏的几率很大,因为GPS靠支撑杆撑起,如果侧翻或者倒翻等都会导致GPS损坏,既便GPS模块不坏,GPS的线、GPS的外壳都会坏,唯一处理办法就是寄回dji公司进行维修,不知道悟空保修期过后怎么办?
  赞,产品设计思路。。。。

  本人是xa650,GPS想装在跟IMU平行的位置,离IMU有大概12cm的距离,但是这要的安装方法会导致搜不到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样安装,炸机的时候不会损坏飞控

  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
没意见!因为我的猴子不听话!我很郁闷!

没意见!因为我的猴子不听话!我很郁闷!

网友:
看看这个,采用覆铜板屏蔽,接负极,我用指北针试过,满油无干扰(拆了螺旋桨)。虽然我是naza,wkm应该一样的。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具体如何处理?

1、覆铜板屏蔽,在哪有买呀?呵呵
2、接负极?如何接呢?有点摸不到头

谢谢了,你看你用f450加xa650的脚架,这样改装的机子起飞重量有多重呢?

楼主:
再请问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id=1245687008
这个铜板可以吗?

我看你下面有块大点黄色的就是铜板吧?上面又有一块小的,分别有什么作用呀?
二块铜板如何固定的?
我看你的GPS全部罩住了,这样会影响到搜星吗?

网友:
就是上面这种铜板。铜板电气市场都有卖的,3~5元一块,上下一大一小铜板双层屏蔽,效果应更好,单层不少网友在用。你搜索40138的贴子,他wkm也这样用过,没问题。现全重起飞1.95kg 3S 5200mah电池,能有12分钟左右下来3.72V。中心板也改了的,原配太小了。

网友:
问题,铜板能够屏蔽电磁对罗盘的干扰么?

网友:
上下一大一小铜板双层屏蔽,效果应更好
直接用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