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2M新机了 请大伙帮忙给解决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06):
手机上不了图 飞机的情况就简单给大伙描述一下:主翼翼展2米(双凸翼型) 机长1.3米 前置平尾翼展0.7米(对称翼型) 计划采用前拉后推 动力
问题1.前面用2212 KV1400 8060桨 后面用2216 KV880 1147桨 (两个
电机
都是朗宇的X系列)配3S 2200 30C拉的动吗?
2.主翼为后掠翼 需不需要加翼尖的垂尾
3.垂直安定前置 效果好还是后置 效果好 需不需要开方向舵

楼主:
前置平尾 暂定为全动 用两个9克舵机控制

网友A:
标题
为何要用双电机呢?直接做后推不是更好?动力建议2820或3520,余量大点好。
垂直安定面一定要后置,不解释。放在翼尖好点吧,方向舵可不用。
前置平尾(鸭翼)的舵效很利害的,主意重心,还有调试。

楼主:
标题
因为手头没有大级别的电机 却刚好有两套闲置动力所以就先拿出来顶着 不行在换

网友B:
垂直安定面前置只会破坏静安定性

楼主:
记得影子无人机头部就有一个对称翼型的安定 能有朋友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吗?

楼主:
标题
如果不用方向舵 侧风降落 影响大吗?

楼主:
自己再顶顶 求高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零件已经在路上了 暑假开工 假期大概就3周希望放假以前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C:
垂直安定面要后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