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往那边拉!

楼主(2012-07-06):
都说翼龙是FPV神机,我也买了一个。昨天试飞,第一次发现头轻,降落后机头加了72克的配重,挺好了,关闭油门滑行的时候,飞机很正。现在的问题是,小油门还感觉不出啥,一旦大油门,飞机就会往右歪(按说反扭应该往左才对),微调往左到头,基本修正了。爬升也很给力,说明俯仰推力线是对的。
到高空关了油门 滑行,飞机开始往左歪了,微调回中,姿态又正常了。
情况就是这样 大点油门飞机就往右歪,那我的马达到底是往哪边拉呢(从机尾往机头看,俗称对尾)往右还是往左?
这个情况以前在其他后腿机上也遇到过。

网友:
前拉机的话就是右拉多了,掰回来点。

后推呢?不太懂。等高手来说说。

网友:
实在不行就设个油门副翼混空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翼龙神机是不是已经报废了呢

网友:
你们翼龙副翼和机身是不是粘死的,我那皮筋绑好上天后发现副翼吃风会松动,下来拿手掰掰的却是,皮筋有弹性,但绑的太紧又会伤到副翼,伤脑筋中......................

网友:
给他加左推。。。

网友:
标题

后推机水平安装即可,只要偏航不大,无需设置电机安装角。我有架自制的2米翼展好小子,验证过。

网友:
从后面看应该是减少电机左推角度,也就是减小电机轴偏离中轴线的角度,下拉别动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垂直尾翼受螺旋桨尾流影响, 等效于打了右舵.

想问问, 楼主是不是使用原配电机与桨.

网友:
解决方案是打左舵修正, 是方向舵修正.
不要动副翼, 垂尾受尾流影响与副翼无关的.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翼龙是fpv神机,我也买了一个。昨天试飞,第一次发现头轻,降落后机头加了72克的配重,挺好了,关闭油门滑行的时候,飞机很正。现在的问题是,小油门还感觉不出啥,一旦大油门,飞机就会往右歪(按说反扭应该往左 ...

复 accton 兄:

你这情况我在AX电滑上遇过。

可试:  对尾,腰推电机座左边加两块至三块1mm厚
的垫片,增加向左推力。微调回中。
试后如何请复。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