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之:DIY电焊机 正在进行时

楼主(2012-07-06):
废话就不说了,铁芯和骨架是多年前别人给的,前几天决定动工,既然搞焊机,当然希望搞成有点焊绕组的,而且尽可能的考虑以后改装成直流,氩弧焊的需要。先后买了铜线9公斤,其中1.5mm园铜线4kg,2×6(本来可以用2×5的,这样4.3kg就够了,但当地找不到2×5的)扁铜线5公斤。初级已经快绕完了才发现没照片,虽然没有相机,但手机还是有的,各位将就看吧。

楼主:
片厚0.3 ? 片子质量很好,很脆。原铁芯及骨架按照日字叠片,芯柱截面为:5cm×12cm。

楼主:
开绕:初级绕组之芯柱骨架。采用1.5mm双玻璃丝包线双线并绕。共绕184匝,在138、161 抽头。

楼主:
初级绕组之两侧柱。单线绕制,应要并联使用所以力求对称。共绕69匝,在23、46 抽头

楼主:
绕次级,2×6扁铜线共绕51匝。

楼主:
绕好的两侧。次级也可能并联使用,所以也要对称。

网友A:
铜线成本太高了,俺准备d逆变焊机了

楼主:
计划中的点焊绕组本来也要绕在芯柱的,可惜预算不够了,先空着,反正匝数不多,以后再穿就是,插铁芯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成本太高了,俺准备d逆变焊机了

是啊,只是逆变焊机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只能搞点简单的。

网友:
铜线多钱,想再省点的话弄些废铜线去卖线那换,每公斤兑换价8.5

网友B:
这个当电焊用铁芯小了点吧,用点焊还行,做到4V左右1000A。根据图片估计你的截面积也就在50平方厘米左右,按照变压器计算也就3kw左右。用小焊条还行,不过由于铜线层厚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电焊用铁芯小了点吧,用点焊还行,做到4V左右1000A。根据图片估计你的截面积也就在50平方厘米左右,按照变压器计算也就3kw左右。用小焊条还行,不过由于铜线层厚散热不好。

截面60平方。由于铁芯质量较好,而且磁路也较短,主要是个人DIY用,所以暂载率取的较低,我是按6.5KW算的。

网友C:
用9公斤铜做个6.5KW的,如果买配件算上运费的话………………。会不会比买成品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公斤铜做个6.5KW的,如果买配件算上运费的话………………。会不会比买成品贵呢?

比成品贵是肯定的。但我是这样想的:DIY的优势有很多:比如说灵活:这台焊机次级是两个绕组,可串可并,还可以加整流,直流也是可串可并。还可以加点焊绕组。再比如说放心:全铜就是全铜,硅钢就是硅钢,6.5KW就是6.5KW。我初步估计这台焊机的最大空载电流应该在1A左右,近年的商品焊机估计很难作到这个(逆变焊机及IGBT焊机除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台焊机次级是两个绕组,可串可并,还可以加整流,直流也是可串可并。还可以加点焊绕组。。。。。

你这样绕法的绕组结构,次级串、并联时要注意相位,效果会不会比全圈绕在中间柱的差?但优点可以省很多铜线。

网友:
淘宝已经有电子焊机,性能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绕法的绕组结构,次级串、并联时要注意相位,效果会不会比全圈绕在中间柱的差?但优点可以省很多铜线。

拜读过您焊机改装的有关帖子,受益匪浅!谢谢!!
我把次级绕在两侧主要是基于次级电压陡降特性的考虑,当然省铜线及散热条件好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次级相位会注意的。本来想按照您在您帖子里提到的次级用4线并绕以改装等离子切割的想法进行,无奈我这里买不到截面合适的扁铜线,加之本身功率可能比较勉强,所以暂时放弃了。

网友D:
附图一份,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面60平方。由于铁芯质量较好,而且磁路也较短,主要是个人DIY用,所以暂载率取的较低,我是按6.5KW算的。

6.5kw真的很厉害,不过铁芯达到了,线圈也很难达到。6.5kw 220v  折合电流30A,感觉初级线圈细了。
如果按照设计全功率运行,根据个人经验5分钟线圈就可以烧开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kw真的很厉害,不过铁芯达到了,线圈也很难达到。6.5kw 220v  折合电流30A,感觉初级线圈细了。
如果按照设计全功率运行,根据个人经验5分钟线圈就可以烧开水了。

您说的对!谢谢!初级确实是细了,主要是窗口有些小,我又计划要加点焊绕组,无奈只好压缩初级线圈截面,好在3.2的焊条通常电流是在110A左右就可以,以次级工作电压估计在35V左右计算,通常的功率也就4KW,初级电流不足20A,勉强可用。再次感谢您的批评!

楼主:
铁芯插好。旁边是剩余的硅钢片,说明插的还不够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成本太高了,俺准备d逆变焊机了

LZ这个好。。。看着就舒服
但逆变焊机自己D的话恐怕成本会高于购买,并且软件问题很难解决。。。

楼主:
装夹板,初测:初级接入匝数最多时空载电流0.33A,初级接入匝数最少时空载电流0.96A,次级空载电压40-46V,两侧次级对称,并联时两组间电流为0。还算比较理想。

网友E:
我是无线电爱好者。。但是没有弄过电焊机。2000V100多W的变压器经常绕

楼主:
初测:没有钳表。使用万用表串入初级,短时间半功率输出(短接单侧次级绕组),初级最大电流为14A,最小电流为7.5A。实际功率估算在3.3KW-6.2KW可调,当然:这个结果不是很准确,仅能参考。图中所示硅胶表笔线因过热已经出现绝缘层软化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无线电爱好者。。但是没有弄过电焊机。2000V100多W的变压器经常绕

绕过、绕过。实际上我感觉手工用梭子绕环形变压器才真是恶梦。

网友D:
次级偏低了,恐怕引弧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偏低了,恐怕引弧差点。

昨晚就因为这个问题搞到很晚,最后也没搞明白。
初级接入匝数138,此时初级空载电流为0.96A;理论上次级电压开路应该是(220/138)×51=81V,实际上测得电压为46V,相差太远
初级接入匝数184+69=253,此时空载电流为0.33A;理论上次级电压开路是(220/253)×51=44V,实际测得电压为40V,
从电压看变压器有点磁饱和的意思,但声音不是磁饱和的声音(空载时0.5米外听不见声音),而且这个匝数离磁饱和也有点儿太远。
万用表确认没有问题,也确认测试中没有低级错误,反复以不同方式接线,测了很多次,一直搞到郁闷为止,最后也没搞懂。
不知到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也麻烦您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也请各位看官帮忙分析一下,在下这里作揖了!

网友D:
一般小型的手提电焊机的暂截率都比较低,所以初级的匝数都比平时的变压器绕匝数少,空载时的电流都很大,我的买的焊机空载是几个安培的,我的焊机改造的贴子上有照片为证。

网友F:
这种E型铁芯绕电焊机,我绕过,也出现电压低现象,后来整明白了,E型铁芯两侧因平分中芯线圈产生的磁动势,因此单个外侧次极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只有中芯线圈的一半,两侧次极线圈虽然各绕了51圈,但串联起来也只能产生51圈感应电动势,并联的话只能产生25.5圈的感应电动势,楼主在初极接入中芯线圈184圈+单侧69圈,此时会产生强大感抗,因为外侧两圈线圈等于中芯一圈线圈,因为自感,电流会很小。不是专业,所以不懂专业词汇,说错勿怪。

这种铁芯绕电焊机,我最后的解决方案是:1、初极线圈全部绕在中芯柱上,建议绕184圈标准圈后多绕70圈,再反绕70圈,在184圈、184+35圈、184+70圈、184+70-35圈处留抽头,次极线圈绕在两侧柱上,绝对对称绕60圈并联,再在中芯柱上绕10圈,串联,此时初极184圈接220V时,输出48V,184+70圈接220V时,输出35V,小焊条起弧一点问题也没有,很好用的!

网友F:
另外,楼主最后的压板也有问题,两边角钢加锁定螺杆,形成了回路,建议压板用电木或者硬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小型的手提电焊机的暂截率都比较低,所以初级的匝数都比平时的变压器绕匝数少,空载时的电流都很大,我的买的焊机空载是几个安培的,我的焊机改造的贴子上有照片为证。

我这个铁芯的磁路很短,大约相当于我测过的一款市售7KW手提焊机磁路的1/3,而且铁芯总重量也较小,加上铁芯晶体结构明显,所以空载电流(主要是铁损)小是必然的。您的焊机空载电流在7A左右,电源消耗就不说了,主要是加大了初级线圈的发热,以焊机输出功率4.4KW来说,初级电流理论上是20A,由于铁损较大,您的焊机初级电流实际上超过20+7=27A。而且输出功率越大,这种情况越严重。
当然,工业焊机为了取得明显的次级陡降及较大范围的电流调节,磁路都很长,所以铁损也都较大,因此初级线圈的截面也余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E型铁芯绕电焊机,我绕过,也出现电压低现象,后来整明白了,E型铁芯两侧因平分中芯线圈产生的磁动势,因此单个外侧次极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只有中芯线圈的一半,两侧次极线圈虽然各绕了51圈,但串联起来也只能 ...

有启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楼主最后的压板也有问题,两边角钢加锁定螺杆,形成了回路,建议压板用电木或者硬木!

夹板是硬铝,和铁芯间以DMD绝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板是硬铝,和铁芯间以DMD绝缘。

夹板与铁芯绝缘是一回事,两块夹板加两根锁紧螺栓形成回路,这个很重要!你要么换绝缘体做夹板,要么夹板与螺杆之间做绝缘!

网友:
次极可以在两个侧柱上各绕30圈,中芯柱上绕10圈,全部串联,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E型铁芯绕电焊机,我绕过,也出现电压低现象,后来整明白了,E型铁芯两侧因平分中芯线圈产生的磁动势,因此单个外侧次极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只有中芯线圈的一半,两侧次极线圈虽然各绕了51圈,但串联起来也只能 ...

下午按您的说法测了几次,您的说法是正确的!两侧柱的电压确实只有芯柱同匝数电压的一半!随后临时接上焊把试了一下,焊机实际表现尚可,所以就不想再重绕了,先用着,以后实在不好用了再折腾吧。再次感谢!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是一次性搞好后浸漆处理,这种焊机很容易溶磁,整个焊机成为一个大电磁铁,而焊机工作的环境会有很多铁粉,结果就是线圈间会吸及大量的铁粉末,而楼主用的是箔包线,久而久之,这是一大隐患。
建议次极线圈圈间与层间用竹片间隔,既利于绝缘又利于散热。想当年我那焊机搞好后,有人愿意拿三台新手提焊机来换,我都没换,那可是三台纯铜焊机,不是后来出的铝焊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图一份,供参考:

这种方案调节的是二次侧的电压,优点是简单,不需要调节开关,缺点是电压变化太大,抽头在二次侧,因电流太大,接头易出故障。

好点的电焊机调节的是一次侧,利用反绕线圈扼流,优点是输出电压不变,焊接稳定,缺点是需要调节开关,易出故障。

网友:
电焊技是感性元件

楼主:
前两天忙,没顾上搞,现在继续。理线和接线,初级绕组:

楼主:
初级接线桩,中间用一条跳线连接,这样可以省一个转换开关,接线方式也更灵活。暂时不搞外壳,所以临时用细麻绳捆绑。

楼主:
次级接线方式,两个绕组分别处理,这样连接时视需要可串可并,下一步升级直流时也可以使用两组全桥分别整流。

楼主:
打罢收工,告一段落。下一步计划逐步实施的是加点焊绕组及时间控制;升级直流弧焊;增加高压引弧升级氩弧焊;其它的能想到的和即将想到的折腾。

网友(2012-11-07):
支持,又学习了,我这几天也正在绕电焊机。

网友:
没看见浸漆?

网友:
学习了,我想改电焊机中

网友:
学习经验,感觉有收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般小型的手提电焊机的暂截率都比较低,所以初级的匝数都比平时的变压器绕匝数少,空载时的电流都很大,我 ...

你用的是钳形电流表测出来的结果吧,
有空可以去看看电表的转速,
和一个一百多瓦的设备转得差不多快。。。

网友:
看过朋友用大灯丝变压器焊过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钳形电流表测出来的结果吧,
有空可以去看看电表的转速,
和一个一百多瓦的设备转得差不多快。 ...

是的,是用钳形表测出来,交流电:电流x电压是=视在功率。电表现在都是电子式的,没有装盘的好看,要有个有功功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