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单轴运动很平稳,联动和跑圆时响声特大(原因已找到,求 ...
XY单轴运动很平稳,联动和跑圆时响声特大(原因已找到,求解)

楼主(2012-07-06):
XY单轴运动很平稳,联动和跑圆时响声特大,原来用
MACH3
,以为是不稳定,现在换上维宏还是一样,是怎么回事,兄弟们的雕刻机有这情况吗

楼主:
像雕边框,铣底就平稳,一跑斜线,圆形,有两个轴同时运动的就响声巨大,怎么回事??

网友A:
变压器功率太小了ba

网友B:
机械结构可能有问题,产生共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应该没问题,我是三轴各单独一个24V9A的大牛供电,单轴运行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手动还是雕边框,洗底,就是联动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振???

网友D:
一个小声音加上另一个小声音=大声

网友E:
跑斜线时可能碰上机械共振点了,调整F值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应该是机械共振,正在找那里问题

网友F:
驱动器刚性没有调好.

网友G:
同时跑声音应该是最好听的,特别是在雕圆弧时.

网友H:
F值慢慢加上去知道你认为声音可以接受为止,或者因直连电机转矩不够

楼主:
XY单轴运动很平稳,联动和跑圆时响声特大(原因已找到),原来跑圆弧时,有几段区域,是会减速的,并不是我所设置的加工速度,而减速段又正是步进的低频共振区,所以巨响

楼主:
请教兄弟们,有什么法子令跑圆时,一直是我所设定的加工速度

网友I:
细分多少?我的细分16(3200脉冲)的跑圆声音很轻

楼主:
回复 网友I:
86五相,两细分

网友J:
雕刻机用两细分

网友I:
原帖由
qwert1
于 2012-7-16 00:44 发表
86五相,两细分
本末倒置,多花钱不得好,就两相步进+16细分,效果贼好

网友H:
我的交流伺服几乎X-Y联动就没呻吟

网友K:
求大神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是跑圆弧时的速度,并非会是均速于所设定的F值,维宏和
MACH3
均如此,

楼主:
维宏和MACH3怎么会没有设定联动时,匀速的选项??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步进不用花钱,朋友送的,原来是用在CNC滴塑机上的,感觉是维宏和MACH3太低端,罪不在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