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大伟力废电池改造瓢虫飞行电和遥控器控电。简单的很哈。

楼主(2012-07-06):
大伟力自从买了。很少飞。买了3个月,也就飞了5,6次。 前几天,想着把大伟力电池改到瓢虫上去用。于是把电池都冲饱电,顺道飞飞大伟力,结果,4块电池,没一块可以飞的起。20多秒,飞机就无力了。电显红色。只能落地。反复冲放了2次电池。还是不行。确定这电池不行了。

标700MA电池。冲到满,最好的电池也才冲进500多MA的电。

实验了陈伯帮找的挽救办法,还有冷冻修复法,都改变不了电池无法使用的现实。上了飞机就几十秒。

充电时间还算正常。说明可以冲的进电,只是大功率放电不行。电池没鼓,估计是内阻太大导致无法放电。电池体积比较小。想着最合适的用途就是改成控电了。想到了立刻动手改造。手里有V911的遥控,大伟力的遥控。买回来一直没改电。于是先拿V911的开刀。

原来V911的电池仓,只能放AA电池,而且全部有槽,大伟力电池无法直接放进电池仓内。 于是打开遥控,发现电池仓底下,有大块的空闲空间可以放进控电。这个空闲位置,不仅可以放大伟力这种小号电池,大块头的废旧LI电,也完全没问题。组个2S就可以了。

飞行时候,观察电显,一组2S电池里总有一个放电比另外一片快。于是把放电快的单独拆下来做控电。放电稍微正常的。回头改成瓢虫的飞行电。

先把伟力电池拆掉。看做工还不错,很规整,就是品质太差。

首先,把电池上的平衡冲端子焊下来,然后用3根电显延长一下,注意在焊接位置用热缩管做好绝缘保护。从电池仓这个位置,把延长线顺进控里面去。这个位置刚好不影响后盖关闭。将来充电时候只需要把平衡冲接头接在充电器上就可以直接开冲了。也很方便哈。

顺进电池仓内的平衡冲线,按顺序焊接到电池板上面。然后原来的电池仓电线直接焊接到电池板上,注意正负哈。然后电池,用胶带固定在电池盒底这个位置刚合适。

整理好后就是这样咯。然后把控重新合起来就OK啦。

开机看看哈。很OK。

以前发过对比数据,大瓢虫电池14克多,单体大伟力电池20克。差了几克问题不大。实验证明完全OK,可以替代。

拆下来稍微放电慢点的单体电池。直接焊好JST插,然后电池电极部分最好用热溶胶做下绝缘处理。我临时施工拍照,没做处理,大家讲究看哈。

找个皮筋,穿过瓢虫原来电池仓,形成2个O型圈。电池刚好固定住哈。还不影响落地平稳性。重心位置也刚合适。

起飞看看效果!! 原来在大伟力上只能飞几十秒的电池,可以用来飞瓢虫飞4分钟。也不赖哈。废物利用咯!!

网友:
看懂了。
顶闪猫兄

陈伯

网友:
这电池少见,整个电解电容模样,居然还有防爆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分垃圾的电池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分垃圾的电池唉。

弱爆了,没见过这种规格的电池,怀疑某电容厂转型,还把旧设备废物利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啊。

网友:
明明就是大电容嘛

网友C(2012-09-11):
楼主才是真正的911皇帝,不过楼主不打算玩六通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才是真正的911皇帝,不过楼主不打算玩六通机吗?

最近忙的一塌糊涂。所有飞机都停飞了。

网友:
顶闪猫兄,电池存放时不能充满,比如3.7V锂电,充满后4.2V。你只能充到3.8V之间保存最好,半年不用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