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F45 处女航炸机 陀螺仪挂了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7-06):
最近想玩玩遥控飞机就去淘宝看了看,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哪个好了。查找了好多资料,在论坛潜水3天决定购买 美嘉欣的F45.30号下的单2号到的货。下午取来迫不及待的试了试悬浮,这才感到棘手。完全不会。天上地下像个青蛙跳来跳去。就这样没电了。然后换电池去消防队的草坪试飞一下吧。当时风力很好1-2级左右。直接一飞冲天(其实没那么夸张)左右晃晃悠悠飞呀飞,不一会飞机不听使唤了一个劲的左偏,就是向左微微打舵那样但是回不了舵(应该是刮风了),眼看越飞越远,不行啊索性一咬牙抱着宁可摔坏也不飞丢的心理收油吧。当时应该没有十米,地面是草坪。掉下来了。也没看清是头着地 还是尾着地。找到后发现中心轴的盖断掉了(有图),尾电机的罩开了,露出了齿轮,然后动手拆开齿轮罩,发现齿轮打齿了(有图)。铁轴都掉了幸好没丢。安装完毕后再次试飞,发现打转。用控微调挑了好久不管用。无奈,拿回家看看什么问题吧,大草地上螺丝刀也没有,拆尾电机罩子还是用的钥匙上的扣耳勺拧的螺丝。回家又拆开了尾电机的罩子发现什么问题都没有,安装好问题依旧。然后随意看了看中心轴看看能不能把罩用胶粘上。随后发现主板上方的盖子有很大一划痕(有图)。机头盖子打开没发现问题啊,再一看陀螺仪断了(有图)。发现还在机头的罩子里面。热缩管剥掉,发现陀螺仪裂了。然后决定把断掉的部分用导线连接上。仔细观察电路板的线路走向,用小刀把电路板的漆挂掉露出金属光泽,焊接(有图)3m胶固定。然后还是不好使。然后看了看陀螺仪把裂的部分用小刀一挑盖子直接开了(有图)。感觉陀螺仪的晶体好像也碎了。让用建议显微镜看了看(有图)。发现真的裂了。哎,无奈,难道真的要换主板90大洋啊。第二日找了个坏的三通道共轴双桨,把主板的陀螺仪(有图),拆掉,万能表测试,把两个陀螺仪的针脚确定一下因为位置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其他的针脚每根的作用,(之前随便接的对不了码),然后安装(有图)3m胶固定调试。看到这的机油是不是认为修好了呢。答 案呢还是不能用。无奈去淘宝买了个主板,买了个新版伟力911.f45炸机也小贵。得出了结论,新手还是飞v911吧。非常适合家中练习。配件超便宜。想来新手上450的炸机了得是什么概念。回温一下炸机过程,如果是老手应该会平稳着路,而不会直接收油掉下。从而就不会导致以上一系列的事。另外教大家拍摄微距的方法,一般数码相机都有这个功能。如果是手机的话就没有了。把镜头前面加个放大镜就好了,放大镜在拍摄物体与镜头之间调焦距。我用的是比我还老的望远镜头。如果有新手图片大上传不了,不妨用QQ截图后在上传。一下是图

楼主:
无陀螺仪飞行请教

主板已经下单,现在在路上。在网上查了无陀螺仪也可以飞,说什么得混控(不懂)。我试了试飞了将近两个电。也可以飞但是掌握不了方向。尾电机停一下动一下可以控制不自旋,但是飞机的前后左右不能控制。是技术问题,还是根本就不可以。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A:
楼主买盛大手机?

网友B:
我无语了。。。你说这么多其中错误百出。。。首先是你说你机子出现左偏,那你应该打右副翼啊,然后换陀螺仪,换三通的陀螺仪?拜托,陀螺仪每种型号机子都不一样的,还有建议你网上淘宝还要注意购买技巧,现在45主板有些卖家已经在卖66了,都是原装的,90的你被人家宰了,还有网上也已经有卖家在卖保护陀螺仪的壳子了,我的机子现在摔机一点事都没有了,这机子最最要坏的还是主板,反正都被各玩家骂死了,主板设计太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无语了。。。你说这么多其中错误百出。。。首先是你说你机子出现左偏,那你应该打右副翼啊,然后换陀螺仪,换三通的陀螺仪?拜托,陀螺仪每种型号机子都不一样的,还有建议你网上淘宝还要注意购买技巧,现在45主板 ...

我在笨也会打打右副翼啊,不然咋么起飞,确实是不过来啊。陀螺仪我确实是小白。当时抱着试试的心理。谢谢提醒。主板最低价68元,我4号下单时看到了。但我还要买v911他家米有。因为要买很多配件,每个价格都不一样,选了好久才搭配好最便宜的。另外他家的尾管。38元尾管一套,包括电机等。保护陀螺仪的壳子看到了。感觉还不如我把陀螺仪拿下来导线连接然后3m粘到主板(如果不可行请回复,谢谢)今天配件到货了,配件发错了主电机发成尾电机了,然后送给我了。4个尾电机了 应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盛大手机?

哦,装工具的盒子,盛大电纸书的。盛大很会打价格战,然后把水搅浑。对于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网友:
炸太狠了,别折腾这机了,多练模拟器早日上450是正道

网友:
炸机也得靠运气

F45其实挺耐炸的。我也是新手,炸了N次,到现在也只是炸断了一条腿,当然伤是有,不过我还没因炸机换过件。

网友:
炸了1次,,陀螺仪碎了???什么质量??可以返厂修的啊 ,,同学

网友(2012-12-08):
看来我还是买个小JJ练练手把

网友:

内容我也想买这机子不好飞吗

网友:
竟然还可以返厂?

网友(2013-01-07):
很好,不像我飞了一次先烧了一块电池,然后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
质量不行啊。。。。。。。。。

网友:
主板烧了的路过~~~~~~~~~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C(2013-02-20):
可以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