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习3D尽可能降低转速,可以增加稳定性延长单电飞行时间

楼主(2012-07-06):
进入3D练习阶段以后,一直苦于电池容量小(3S30C2200),飞行时间短,每次只能4到5分钟,还没找到感觉就报警了,严重影响练习效果。试着逐渐降低油门曲线以延长飞行时间,经过反复试验,以能够翻为底线,把3D油门曲线定为67、55、67,基本上与悬停转速相当。试飞效果不错,而且动作很慢,很稳,有利于熟悉动作,单电可以飞8分钟。当然,再慢就拍不住了,呵呵。随着技术的提高,可以逐渐提高转速,增加暴力程度。视频的最后不应该切熄火,这个转速熄火降落=自杀

网友:
有一定的道理,但转数太低了吧,我的85 75 85

网友A:
太低了会增加电机电调的负载,并不好

网友:
感觉掉高度掉的太厉害了,这样控制不好其实还是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低了会增加电机电调的负载,并不好

是  我感觉还不如把电机齿轮t数减小,楼主这样像是汽车低速挂了高档

网友:
l楼上正解

楼主:
楼上朋友指出的问题我也考虑了很久,低转速的情况下,飞机主要靠螺距在飞(这些简单的动作基本上杆到底),肯定会给电调和电机造成比较大的负担,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温度很高。但对比之后,温度比曲线80、72、80时温度低很多,我是铂金40A+浩马特2835H12T,关键是飞行时间从4分半延长到了8分钟,电池温度也比较低,这说明还没有到过载的程度(相当于汽车没有拖档)。掉转速和高度那是一定的了,我想这样的设置主要适用于新手初步涉足3D的时候,也是主要用于练习倒飞悬、航线等基本动作。说实在的,首飞这个转速的时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手一直放在模式开关上,如果不行立刻切idle2救机。后来感觉还可以,基本的翻滚能做。当然如果风大这个转速就死定了

网友B:
电机 低转速 就要求高螺距 相应的 扭矩就高了
所以 电机 功率 不一定 会小
电机的输出 功率 =转速*输出扭矩

但是 要反过来说
要这样理解 产生同样的升力
转速高,输出扭矩就小,转速低,输出扭矩就大
所以 电机功率基本一样 所以 时间 基本一样

最简单的
升力=重力  重力不变 升力 不变
升力 又=电机功率*桨效率
桨效率 油门 和 螺距的 匹配
只要 油门 螺距 匹配不太离谱 效率基本差不多
所以 电机 功率 基本 不会 变得
所以 飞行时间 基本不会变

我朋友给我解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 低转速 就要求高螺距 相应的 扭矩就高了
所以 电机 功率 不一定 会小
电机的输出 功率 =转速*输出扭矩

但是 要反过来说
要这样理解 产生同样的升力
转速高,输出扭矩就小,转速低,输出扭矩就大
所以 电 ...

你朋友解释的没错啊
之前楼主的是不是油门螺距曲线没匹配好的原因?
我以前的经验来看,用同样齿轮搭配的话,低转速+大螺距,电机和电调反而更热。因为低速大螺距,同样齿轮搭配的话就需要电机更多的扭矩输出,电流更大 大电流电机电调就更爱发热,而且电机转速低了以后散热也变差,导致效率降低。

网友:
我朋友的意思是,在螺距和油门匹配得不太离谱的前提下

如果螺距和油门匹配得太离谱,那飞机悬停都不算了,只能算吊在那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计算方法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如果用高转速曲线飞倒飞悬停,功率浪费是很大的。我只是把3D转速调到和悬停转速相当,视频中起飞后切3D转速基本没变化,螺距曲线在负11到11没动过。既然这个转速正飞悬停没问题,所以倒飞悬停也没问题,只是翻得比较慢。一般来讲我们飞普通模式肯定要比飞3D模式时间长,因为转速低。其实就是以同样的转速加上负螺距来飞,时间自然也就长了。

网友:
这样对你的电池很不好 3S飞8分钟的话单片电压会降到3.75V一下,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计算方法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如果用高转速曲线飞倒飞悬停,功率浪费是很大的。我只是把3D转速调到和悬停转速相当,视频中起飞后切3D转速基本没变化,螺距曲线在负11到11没动过。既然这个转速正飞悬停没问 ...

前面说的,都是在螺距和油门配合不离谱的前提下,基本不会延长多久,最多半分钟
离谱的情况下,请考虑电池电机等设备的损耗,得不偿失

网友:
宁可多备电池,少练二分钟,不可练坏手感。

网友:
不错,也搞到8分钟了,电动机,尤其是无刷的,特性比油机好多了,放心飞。450那电机功率足够了。有位哲人说过时间是检验电流的唯一标准么。你都试了还怕啥。

网友:
你这样搞太容易掉转了,先不说翻起来高度稳定不稳定,尾巴就锁不住

网友:
主要是,我觉得这样手感完全不一样了,纯粹为了倒飞悬停方向感的话,模拟器好了

网友:
理论归理论,关键是要看鸡鸡的几个部分是如何搭配的,组合后的实际效果才是硬道理

能量总是守恒的,在鸡鸡组合后,电机转速、功率、效率,传动效率,大桨转速及螺距,还有电池电调输出线性及效率,最终会共同影响实际效果,综合这些所有因素来考虑,应该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滴。

个人感性观点,木有理性数据支持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指点,又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自己理论基础不行,就是瞎琢磨,想出一招就试一试,没有正规的学习与训练,玩了一年了也就飞成这个德性。就目前我这个烂技术,对这个软塌塌的设置还比较适应,动作温柔,有比较多的反应时间把动作逐渐做到位。原先在暴力曲线下,飞机很难驾驭,就像苍蝇一样乱窜,一个不留神就炸了,啥也练不好,修机的技术倒是提高了很多。现在可以一点一点把模拟器上的动作移植过来了,也不炸机了。我想随着熟练程度的提升把曲线逐步上移,最后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设置组合。这个想法对于高手或者老手是不以为然的,但对于和我一样的新手来说,不妨试一试。如果有更好的练习方法也请晒一晒,大家一起学习提高,爽飞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是吧

网友:
各位这和心态有关的

网友:
LZ第一次翻的时候,吓了一跳,以为要炸鸡了,这高度降的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朋友解释的没错啊
之前楼主的是不是油门螺距曲线没匹配好的原因?
我以前的经验来看,用同样齿轮搭配的话,低转速+大螺距,电机和电调反而更热。因为低速大螺距,同样齿轮搭配的话就需要电机更多的扭矩输出,电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