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选拔

楼主(2012-07-06):
目前看上 980TDB  单系统8500元    凯恩帝KND1TBIII-AS数控系统步进标配 5900元     哪个值得入?
请问还有没有更合适的系统推荐  给仪表车床换系统 以前系统太老了 电机都还不是混合式的

楼主:
以下是我好高骛远的改造方案
方案如下:

改造成220v的系统

换掉原来的古董系统 用928tc换上去

主轴编码器拆开看里面居然有出现金封三极管…… 换!

步进电机估计也是反应式的  换!

供油考虑换电动的集中供油

加x z 行程开关

加不锈钢板导轨防护罩

整机全部重新做漆

加防护外罩 加个马甲 好看好用

难题很多  928tc没有电子齿轮  不一定好这个数控车的螺距匹配.
东西太重   拆了会影响精度 不好清洗刮腻子
要做合适的钣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只能用多个平面接驳

网友:
都不要。

MACH+绿叶接口板。

期待北京老周的系统,能够类似或强于MACH策略最好,俺不懂编程。

楼主:
没见过干活的地方用你这个方案呀    如果真的合理  我相信大家都会用  还是从众吧   毕竟不是个玩具  产品打样和小批量之用  不想搞些麻烦出来   干活的机器 要的是稳定高效。

网友A:
你试过再说,不要都说MACH不行就不行,看你干什么活。这机子110步进直驱都能干,按我说效率高就换国产伺服。要想心理过的去,淘宝上几个2K的控制器也能考虑哦。

网友:
实在看不懂,但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再说,不要都说MACH不行就不行,看你干什么活。这机子110步进直驱都能干,按我说效率高就换国产伺服。要想心理过的去,淘宝上几个2K的控制器也能考虑哦。

much3不是很方便    也要搭上一个电脑 而且稳定可靠来说肯定不如成品系统的  方便程度也不如成品系统   加工环境一般都比较恶劣   不想省这个钱呀  我还是选择从众吧   多接几个单  本钱就回来了 不想每个细节都省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much看似便宜吧   要把它从软件硬件两个方面驾驭得服服帖帖  花的精力绝对不是几千元的事!

电机方面 伺服我准备了4套  三套2500线的1kw国产+ep100   一套400w的松下a4
步进电机我准备了6套 广数110byg350b+dy3
应该足够玩一阵子    但是办个3相交流电的户头要2w  舍不得这个钱  还是先玩单相电

网友:
肯定980TDB要好些撒,不过凯恩帝的数控系统也行。。操作都方便。

网友:
看这床子,还不如卖了买个新的数控车,也贵不了多少。改造还不如不改!

楼主:
凯恩帝KND1TBIII-AS数控系统步进标配 5900元    如果没什么问题或者缺 陷  我就入这个算了 毕竟便宜不少 而且屏幕够大   请各位高手把关

网友:
怎么说呢,哥。这床子CJK看型号,看样子,劳役厉害,你要真是拿他操,我觉得吧,算了。还不如翻个新卖掉,换个数控光机,装个伺服成品系统,起码看起来是个东西。客户还能接收。这个床大不大,小不小,难过人。
您要自己干活,真不一定要贵的控制系统。
不当之处,请海涵。

楼主:
这个床子我检查了 状态很好   网友让出来的 自用的  700kg 加上1000多运费 运费还不到5000拿下  便宜货  用着不心痛

等加工量大了直接买好的 比如这个才10万   250mm卡盘 居然能挑0.1mm的丝    自重2吨多   感觉这个加工订单几个月就能回本

网友:
我的神火0665A还在路上,我要看仪表车的长相,再配什么系统。
在光机和仪表车的选择上纠结了许久,
最后选择了仪表车
系统比机价格低是肯定的。
没找到合适的二手货
这次装的数控车可能全是新的
电动刀架是用的

网友:
928TEa,4280-4500,有手轮,可伺服或步进,也比较新,应该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得选择不要knd的,最好选新代ez系列,仪表车属两轴的选z3的,价格一万二单系统,选广数也可以但专业是按性能定价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弟
我去搜点资料看看
谈谈GSK928TEa的新特点及语句编程

广州数控推出的928TEa与以前的928系列有了较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改进有:提供了刀尖园弧补偿功能、U盘操作功能及语句编程功能,操作面板上提供了若干个hp按键,用于帮助提示,其中hp3可在程序编辑完成后进行编译查错,再次按下hp3即可绘制程序运动轨迹,即可在不进入自动运行方式下就能在屏幕上看到刀尖运行轨迹。

此外,某些常用的指令格式也有所变动,主要有:对园弧插补指令G02与G03的定义也采用了与大多数其他系统相同的方式(因而与以前的928系列对G02、G03的定义正好相反);还有,G71、G72的格式也稍有不同,(使用了P、Q字段来指示精车程序段的位置)。

而最重要的改进则是提供了语句编程,即宏指令编程功能,以下重点对语句编程作简要介绍:

变量:普通变量r001-r199(注意是小写r)

r001-r040:用户可在变量初值表中提供初值(变量参数表P600-P639);按循环启动键后(或M20再循环)装入初值。

r041-r099:按循环启动键赋初值为零;

r100-r199:开机时清零,此后不清零;M20再循环时不清零

变量无小数点,表示坐标值时为1/1000mm

手动或自动方式未运行时,按向上光标键,弹出变量窗口查看宏变量(光标键移动到期下一个变量)值(r001-r199),回车后输入数据再回车车确认。

有用的系统特殊变量:

r6001:Z机床坐标

r6001:X机床坐标

r6004:Z刀尖坐标

r6005:X刀尖坐标

r4001:加工件数记数器

运算式:每个语句只能有一个运算符(先乘后除例外),角度45度应写成45000,hp6取得帮助。

条件语句:if (关系表达式) then 语句1 else 语句2;(else可无)

关系式:<  >  =

语句1,2只能是:

转移:P段号

调用:H段号

赋值:只能是+ -

注意:if/then/else为小写,有专门键供输入。

用于赋值语句中的函数:平方根:sqr;绝对值:abs;

三角函数sin,cos,tan,atan(0.001度为1),编辑程序时按hp6输入这些词。

注意:928TEa的变量是32位(内存中存放占四个字节)有符号整型数,范围为-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初看感觉好象足足有余,根本不必担心超出,其实不然,因为变量的尺寸单位是 0.001毫米,如果有时需要对变量进行平方运算后,就有可能发生“数据溢出”的情况,如有这种情况,可适当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出错。

SimuNcLathe(数控车床通用模拟工具)最近准备推出3.2版,增加了GSK928TEa的若干新功能(包括宏指令编程),请有兴趣的朋友关注。

下面是一个车园弧槽的程序,注意N0202 r153=r53/10  N0204 r162=r62/10就是为了避免溢出,在开平方后再用N1000 r63=r63*10恢复:

%189

M03 S800 T0101

G0 X80 Z2

G1 Z-100 F150

G0 X90 Z2

N0010 r50=82000/2

r51=-50000

r52=50000/2

r53=54000

r54=3000

G00 Z50

T0202

M98 P0100

G00 X90 Z50

M30

N0100 r60=r50+r53

r61=r60

N0150 r61=r61-r54

r70=r52+r53

if (r61 > r70) then P0200

r61=r52+r53

N0200 r62=r61-r50

N0202 r153=r53/10

N0204 r162=r62/10

N0206 r81=r153*r153

N0208 r82=r162*r162

N0210 r83=r81-r82

r63=sqr(r83)

N1000 r63=r63*10

r64=r51+r63

r65=r51-r63

r66=r50*2

G00 Xr66 Zr64

G02 Xr66 Zr65 Rr53

r71=r52+r53

if (r61 > r70) then P0150

M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凯恩帝KND1TBIII-AS数控系统步进标配 5900元    如果没什么问题或者缺 陷  我就入这个算了 毕竟便宜不少 而且屏幕够大   请各位高手把关

凯恩帝KND1TBIII-AS这是单驱歩进电机的,不能驱伺服电机,工业机床上步进简直叫蛋痛,如果非要步进的买大地系统吧,三千来块包步进

网友:
给力啊   我还以为楼主的是自己改的仪表  原来是成品工业机

楼主:
感谢感谢 就是怕买个用得哭的系统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得选择不要knd的,最好选新代ez系列,仪表车属两轴的选z3的,价格一万二单系统,选广数也可以但专业是按性能定价格的

谢谢 你不说我还以为只有广数才买得起  原来还有进口的可以选择
了解一下先  貌似这个系统也很难普及  百度上很多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就是怕买个用得哭的系统回来

经验比什么都实际,你也可看一下中达电通的,与大陆原产价格差不多但性能比它好,毕竟也是台湾牌子

楼主:
台达么? 总觉得不入流   先了解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不说我还以为只有广数才买得起  原来还有进口的可以选择
了解一下先  貌似这个系统也很难普及  百度上很多资料

台湾有三大系统,宝元。新代,中达(国内现在叫中达电通)价格一都在两万以下性能比国产好得多,操作人性化国产几大系统没得比,比如新代的手轮模拟可以前进和倒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么? 总觉得不入流   先了解一下 ,谢谢。

台达在上海的子公司在台湾叫中达

网友D:
有必要有广数980tdb吗?那是五轴系统啦!  其实980tdb是拿的knd1000t的的板子装的! 但是knd的系统有对接信号 是他的驱动器 他才跟你对接,不是他的 他不跟你对接的!  再者2轴的车床用五轴的系统去拖 是个浪费!  如果你非要用广数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用928系列的,东西太老了!用就用980系列的 但980tdb不推荐! knd呢 k1tb-III不错 但是 你买他的系统就必须买他的驱动 电机 ,而且伺服的只能接伺服 步进的只能接步进!
对于你这种小床子 工业用 我建议还是用df-200t,工业系统,功能足够你用了!价格还很便宜。。。接活嘛,就是为了赚钱,追求的是高性价比!
不多说了,你这床子应该是奋飞的机床,电机是三相六线的,刀架应该是新墅亚兴的,从系统后面拆开,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两块驱动器的板子,上面全是功率管...........

网友E:
这个原来是你买了,我翻新的那台和这个出自同一位朋友,看货运写的字和我的一样,一猜就是他出的,我那台基本搞好了,就差配个液压卡盘了,

网友:
钱多真好

网友:
直接换伺服啊,工控这东西稳定压倒一切,出一次故障损失好几百元,报废一批工件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有广数980tdb吗?那是五轴系统啦!  其实980tdb是拿的knd1000t的的板子装的! 但是knd的系统有对接信号 是他的驱动器 他才跟你对接,不是他的 他不跟你对接的!  再者2轴的车床用五轴的系统去拖 是个浪费!  如 ...

感谢  太详细了  我慢慢消化

网友:
还是买西门子801吧才9k多还上档次步进,伺服随你接

网友:
接口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原来是你买了,我翻新的那台和这个出自同一位朋友,看货运写的字和我的一样,一猜就是他出的,我那台基本搞好了,就差配个液压卡盘了,

是我的,我还想出2台同型号石阁6130液压数控车床,没活干了,可正常使用,便宜出了,有意的请联系我

楼主:
西门子801数控系统  看起来不错 不知会不会老了点呢  我看二手的5000多 新的7000的样子

网友:
等着看结果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架子,就注定只能用低档次的数控系统了,就这个样子你就是给它配个发那科,也好使不到哪里去,神马GSK980新代啥的都省省吧。广数928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实物比照片上感觉好很多 这个是奋飞老货  我请教过专家 说有得搞 品质不错的

网友:
前年底,在本坛上曾多次跟帖处理这种床子。我也买了台,机械部分做工很好。我用的是GSK928tc-2系统,常华110BYG3502步进电机,滚珠丝杠换成启尖的,刀架能用。重做了电柜,加工了气动夹头、气动送料,配了气源,花了一万多米,现在它每天给我干活。

网友F(2013-04-16):
这么贵?DIY的话 我这里有 5寸彩屏+2个4NM伺服电机+2米连线=6500元

网友G:
西门子808D 全套 35000

网友G:
西门子808D 全套 带伺服电机 带驱动 35000

网友H(2014-05-14):
我现在用的一个二轴系统+二个伺服驱动+二只电机4*6各一,,,还不到8000呢。改了几十台都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