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零件采购单,前辈们来看看有啥问题不?

楼主(2012-07-06):
预估总价在1.2K左右

电调 好盈天行者 20A ×4
电机 新西达 2212 930kv ×4
飞控 KK四轴飞控板 V5.5
电池 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
螺旋桨 1047 正反桨 ×3 (一对备用)
机架 飞跃450
遥控设备 天地飞6A

目前还有三个问题,求解答~
1.充电器 应该买哪种型号的?
2.还需要什么配件/安装工具
3.飞跃450尺寸的机架有好几种,都有什么差别?

网友:
930可以用11寸浆

楼主:
求教安装四轴需要什么工具吗?在线等~~!!

网友:
标题

玩kk,很折腾人,这么点桨,不够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安装四轴需要什么工具吗?在线等~~!!

万用表、烙铁、焊锡、松香、1.2  2  2.5  3MM六角起子、十字 一字起子、尖嘴钳、剪刀、电脑

网友:
飞控换兔子或者mwc或者FF。

网友:
要kk我可以出给你

网友:
玩kk多备点桨

网友:
热缩管、硅胶线、香蕉头、T插或者XT60什么的,控还是一步到位,8通以上吧,现在好像天8天9都不贵,以后肯定不会满足KK的,再升级就不划算了,我现在还有个DX6I闲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3q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价钱有点贵...准备先简单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太贵了,我觉得短期内6通道应该对我足够了。如果真要玩专业的话都得上5位数了,也不差个天6的钱了吧

网友:
充电器买个100多块的B6就行

电池要放电C数大的,起码要30C,我用同一品牌,同一容量的电池,20C和30C明显有差距~~~

网友:
飞控是核心!

网友:
工具我全有,其他的没有

网友:
飞控是核心,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