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公司关于筋斗云S800摔机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及相关措施

楼主(2012-07-06):
最近,一些客户反映筋斗云S800的个别电调过热问题,也有客户反映出现了筋斗云S800 出现摔机的情况发生。大疆公司根据这些反馈开始了一系列的测试,经测试后我们发现,筋斗云S800的摔机情况的发生,电调温度过高并不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在2012131日之前生产的WKM,其M1通道的控制电调的信号,可能会因为筋斗云S800的力臂的特殊结构而减弱,从而加大摔机的可能,这部分WKMM1通道的电阻值设计之初高于其他通道的电阻值。这些WKM生产于2012131日之前。之后的WKM由于我们更改了结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同时,经过测试,我们确认这个潜在的问题并不会发生在其他的多轴飞行器上。只是由于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将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扩大。
针对这种情况,大疆公司将采取如下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一、 2012131日前出厂的WKM可能存在此问题,我们将对这部分WKM的主控给予替换,之后的WKM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也不需要替换。客户如何判断自己的主控是否异常需要替换,我们会提供专门的方案供大家辨别。
二、因为M1通道问题的潜在风险主要在筋斗云S800使用中体现,所以我们优先安排S800用户替换WKM 主控,后续再安排非S800用户WKM主控替换工作,我们将集中安排周期为2个月的替换。
三、鉴于部分使用S800用户,因为WKM M1通道问题造成的摔机,我们对这些客户免费更换S800,对之前S800摔机的客户,我们收取零部件费用的,予以返还。
四、因WKM 主控替换而受到影响的S800用户,将会获得免费大疆公司即将推出的OSD 发射模块一个。OSD 发射模块发货时间另行通知。
最近,大疆公司关于筋斗云S800电调温度过高的问题,建议客户发回公司返修,之后又要求部分客户替换WKM的主控,一定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不便。这一点,大疆公司致以诚挚的歉意。大疆公司一定会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来回报大家对大疆公司的支持和鼓励。

楼主:
大疆WKM老版本主控器需要进行替换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结合筋斗云S800使用潜在风险会被加大:
第一批悟空由于设计的考虑M1采用了较大的电阻,导致驱动能力不如其他通道,s800的走线比较长,而且电源线和信号线很近且长距离平行,增大的干扰的概率,导致容易对M1电调的驱动信号造成干扰。虽然不容易重复出来,我们还是处于安全考虑对所有的旧款的wkm进行免费的更换升级。

关于具体如何判断客户自己的WKM新旧版本,请参考如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NTgyNTMy.html
更新后的视频,如何辨别WKM的新旧版本。

楼主:
同时,我们会在大疆3个QQ技术讨论群中的共享中放置相关文件,供大家查阅!

网友A:
查出根本问题,处理快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好

网友:
  好!赞一个,不过视频的声音听不清楚喔!

网友:
好吧,我测了一下,我中标了。。。。。

网友:
没有专门的设备测试WKM,加上新手,能否直接邮寄大疆总部?
看了下视频里的新旧WK-M对比,我也中招了!!!

网友:
负责任的企业!朱工辛苦!

另问一下S800臂震动似乎比较大,桨已精心平衡过 仍然有目视明显可见的震动,担心会有隐患,有没有计划优化?

网友:
youku的音频好像有没问题,声音一卡一卡的~听不清楚~大家看的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视频 严重 声音问题哦·····
顶了

网友:
 值得信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具体如何判断客户自己的WKM通道输出是否有问题,请参考如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NDQ5MTI4.html

好象是测试信号脚对地电阻?
看见了0.95和2.25的区别.
解说一句没听懂.

网友:
召回。大企业的风度!
信心增加了不少,呵呵。虽然我已经折腾了一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具体如何判断客户自己的WKM通道输出是否有问题,请参考如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NDQ5MTI4.html

为什么要用测量二极管的方式来测试所谓的“电阻”,这个是比较离谱的说法啊,M1-M6输出的是pwm信号啊,这跟电阻没关系的啊!!希望公开真正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测量二极管的方式来测试所谓的“电阻”,这个是比较离谱的说法啊,M1-M6输出的是pwm信号啊,这跟电阻没关系的啊!!希望公开真正的原因!

有一半是可信的.我们已经遇到M1问题.不用测量也能判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马上有我们建议的解决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大疆在努力,作为用户感觉还是开心的,不知道用其他的机架也是否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果出现摔机的情况如何查找原因?

网友:
预定的是不是就是有问题的,都忘记是什么时候买的了。。。。

网友:
我是去年笫一批香港过来買的WKM。可否现在与香港代理联系?

网友D:
DJI对此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案,非常值得肯定
现在唯一期望的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新版的主控
经测试我的两套WKM均存在问题,需要全面停飞了,正在拍东东,受重影响,郁闷。
已在QQ上与朱工留言,希望能尽快进行更换。

晒一下两套WKM的测量数据:

测量设备:UNI-T UT70A
测量档位:二极管档

WKM-01
F1:1723 F2:1725 M1:1723 M2:826 M3:825 M4:825 M5:825 M6:826

WKM-02:
F1:1721 F2:1721 M1:1721 M2:817 M3:817 M4:819 M5:819 M6:819

网友:
  如果是2012年1月31日前購買的wkm主控 不用測試直接更換是嗎 ?

.

网友:
我是去年10月份买的,100%中招了

幸好没那么快往S800上装~

如果返厂的话,DJI是否提供代用WKM?

因为手头的拍摄档期紧

两个机组全排满了拍摄,没有多余的WKM

买新的顶上又浪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朱工,大疆公司何时能也象这样认真的对待下ACE ONE系列产品的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查出根本问题,处理快

你以为事情真的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JI对此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案,非常值得肯定
现在唯一期望的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新版的主控
经测试我的两套WKM均存在问题,需要全面停飞了,正在拍东东,受重影响,郁闷。
已在QQ上与朱工留言 ...

两套都有问题。说明什么?难道你还在期望DJI?这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网友:
需要有竞争机制 听说亚托才出了直机飞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套都有问题。说明什么?难道你还在期望DJI?这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一个企业不会做出无谓的召回,能采用召回的方式来处理,至少说明还在乎用户、在乎产品、在乎市场,,,DJI的这态度,相比某些飞控还没寄到用户手中就玩半年不见人影的人间蒸发要好得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一个企业不会做出无谓的召回,能采用召回的方式来处理,至少说明还在乎用户、在乎产品、在乎市场,,,DJI的这态度,相比某些飞控还没寄到用户手中就玩半年不见人影的人间蒸发要好得太多。
这次DJI的做法值得肯定,把产品问题是下决心告知用户的。想想一般的厂家用“升级换代的手法来处理”这事还少吗?

网友:
服务很好,等我有时间去试试

网友F:
对待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方法都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但是信息依然未够透明公开。 对于我们玩技术出生的人来说。 M1的解释有点牵强。

“其M1通道的控制电调的信号,可能会因为筋斗云S800的力臂的特殊结构而减弱,从而加大摔机的可能” ——什么叫特殊结构而减弱PPM信号? 是不是走线的原因? 一般PPM信号线都是走排线的, 莫非S800的电机臂是走绞线? (我没有S800,瞎猜的)

“经过测试,我们确认这个潜在的问题并不会发生在其他的多轴飞行器上。只是由于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将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扩大。”——市面上多轴多如牛毛,加上DIY的就如银河繁星。 你们测试了都少?可以肯定不发生在其他多轴飞行器上?

我这个回帖不是刻意刁难, 而是从学术方面以较真的态度去讨论问题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以为事情真的能解决?

    你已暴露,快换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待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方法都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但是信息依然未够透明公开。 对于我们玩技术出生的人来说。 M1的解释有点牵强。

“其M1通道的控制电调的信号,可能会因为筋斗云S800的力臂的特殊结构而减弱,从而 ...

网友:
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好,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与香港代理联系,也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

网友:
大大疆的这个态度很不错 让我们真的放心了

网友:
我今年5月份才买得  应该不用换了吧?

网友:
朱工,大疆公司何时能也象这样认真的对待下ACE ONE系列产品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