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公司关于筋斗云S800摔机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及相关措施

楼主(2012-07-06):
最近,一些客户反映筋斗云S800的个别电调过热问题,也有客户反映出现了筋斗云S800 出现摔机的情况发生。大疆公司根据这些反馈开始了一系列的测试,经测试后我们发现,筋斗云S800的摔机情况的发生,电调温度过高并不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在2012131日之前生产的WKM,其M1通道的控制电调的信号,可能会因为筋斗云S800的力臂的特殊结构而减弱,从而加大摔机的可能,这部分WKMM1通道的电阻值设计之初高于其他通道的电阻值。这些WKM生产于2012131日之前。之后的WKM由于我们更改了结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同时,经过测试,我们确认这个潜在的问题并不会发生在其他的多轴飞行器上。只是由于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将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扩大。
针对这种情况,大疆公司将采取如下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一、 2012131日前出厂的WKM可能存在此问题,我们将对这部分WKM的主控给予替换,之后的WKM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也不需要替换。客户如何判断自己的主控是否异常需要替换,我们会提供专门的方案供大家辨别。
二、因为M1通道问题的潜在风险主要在筋斗云S800使用中体现,所以我们优先安排S800用户替换WKM 主控,后续再安排非S800用户WKM主控替换工作,我们将集中安排周期为2个月的替换。
三、鉴于部分使用S800用户,因为WKM M1通道问题造成的摔机,我们对这些客户免费更换S800,对之前S800摔机的客户,我们收取零部件费用的,予以返还。
四、因WKM 主控替换而受到影响的S800用户,将会获得免费大疆公司即将推出的OSD 发射模块一个。OSD 发射模块发货时间另行通知。
最近,大疆公司关于筋斗云S800电调温度过高的问题,建议客户发回公司返修,之后又要求部分客户替换WKM的主控,一定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不便。这一点,大疆公司致以诚挚的歉意。大疆公司一定会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来回报大家对大疆公司的支持和鼓励。

楼主:
WKM旧版本主控进行替换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结合筋斗云S800使用潜在风险会被加大:
第一批悟空由于设计的考虑M1采用了较大的电阻,导致驱动能力不如其他通道,s800的走线比较长,而且电源线和信号线很近且长距离平行,增大的干扰的概率,导致容易对M1电调的驱动信号造成干扰。虽然不容易重复出来,我们还是处于安全考虑对所有的旧款的wkm进行免费的更换升级。

关于具体如何判断客户自己的WKM新旧版本,请参考如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NTgyNTMy.html
更新后的视频,如何辨别WKM的版本。

楼主:
同时,我们会在大疆3个QQ技术讨论群中的共享中放置相关文件,供大家查阅!

网友:
大僵越来越亲民了好,虽然我是naza,也支持下。等OSD出来看看,也上一个。

网友:
没对啊,视频的声音不对,不知道说个啥

网友:
看共享里的pdf文件

网友:
视频看不太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线是如何接的?好象还要准备一个二极管是吗?什么规格型号的?哎,多复杂,难道主控器没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吗?

网友:
視訊難明,跳聲聽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我们会在大疆3个QQ技术讨论群中的共享中放置相关文件,供大家查阅!

视频录制的太简易了,声音断断续续的好像外星语。。。

网友:
支持大疆的做法。

网友:
有问题不要紧,勇于承认和做出补救措施就行了。

网友:
 我3个都是去年买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批预订的WKM,实测下来F1、F2、M1的阻值是800KΩ,M2、M3、M4、M5、M6的阻值是1230Ω,这下我不敢飞了。只能等DJI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好了,就是打包全部返回了/

网友:
DJI对此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案,非常值得肯定
现在唯一期望的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新版的主控
经测试我的两套WKM均存在问题,需要全面停飞了,正在拍东东,受重影响,郁闷。
已在QQ上与朱工留言,希望能尽快进行更换。

晒一下两套WKM的测量数据:

测量设备:UNI-T UT70A
测量档位:二极管档

WKM-01
F1:1723 F2:1725 M1:1723 M2:826 M3:825 M4:825 M5:825 M6:826

WKM-02:
F1:1721 F2:1721 M1:1721 M2:817 M3:817 M4:819 M5:819 M6:819

网友:
支持,这才像是一个大公司的风范

网友A:
只是由于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将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扩大。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1、发生的概率是的,不论在什么机上;有发生的可能就是产品的缺 陷,应该全部召回。2、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说明这个结构是存在问题,但是什么原因呢?是太软?是某个震动频率引起?应该说明白一点,对大家装机也有个参考。

网友:
昨天还带着地面站和摇杆去飞S800了(2012-01-31前的悟空)。。。   一身冷汗
停飞~  等召回  等Z15 N7版 等OSD。。。
不过还是赞DJI一个!  发现问题勇于承担  不像X某厂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了三个!有米啊

网友:
很好! 要的就是这种不断完善的精神!

我的是预订版,一代GPS、目前还在飞3.6版本、回头测试一下,看看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请问在哪可以看出厂

网友:
支持DJI,我的猴子已经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是由于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将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扩大。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1、发生的概率是的,不论在什么机上;有发生的可能就是产品的缺 陷,应该全部召回。2、S800力臂的特殊结构说明这个结构是存在问题,但是 ...

第一批悟空由于设计的考虑M1采用了较大的电阻,导致驱动能力不如其他通道,s800的走线比较长,而且电源线和信号线很近且长距离平行,增大的干扰的概率,导致容易对M1电调的驱动信号造成干扰。虽然不容易重复出来,我们还是处于安全考虑对所有的旧款的wkm进行免费的更换升级。

网友:
这才是DJI

网友:
dji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批悟空由于设计的考虑M1采用了较大的电阻,导致驱动能力不如其他通道,s800的走线比较长,而且电源线和信号线很近且长距离平行,增大的干扰的概率,导致容易对M1电调的驱动信号造成干扰。虽然不容易重复出来 ...

更换主控后电源模块是否需要更换,后来的WKM的电源模块是否已经改为6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批悟空由于设计的考虑M1采用了较大的电阻,导致驱动能力不如其他通道,s800的走线比较长,而且电源线和信号线很近且长距离平行,增大的干扰的概率,导致容易对M1电调的驱动信号造成干扰。虽然不容易重复出来 ...

多谢回复!那是否可以增加磁环、改变布线方式如刻意做成与电源线非平衡走向,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这个问题的工作由我们来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模块不用更换。

网友:
大疆的服务还是值得称赞的,经检测我的WKM也是老版本,马上返厂,等拿免费的OSD

网友:
我靠......停飞......

网友:
开始返厂更换了吗?

网友:
我的WKM的测试数据是这个,不知道是新版本还是旧版本

F1=876
F2=876

M1=878
M2=876
M3=876
M4=875
M5=877
M6=877

楼主:
楼上的是新版本。

网友:
朱工~昨天已经把WKM顺风发出,

希望尽快处理完毕发回,确实好影响使用

S800到了一周了,一直没能装机!

网友:
看见龟壳了~~~~~

网友:
龟壳很好用,可以改装在任何DIY或者成品架子上

网友:
我的侧不出值来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供电好几A的电流,DJI这么专业,怎么搞的和信号线搞那么近么。。。。

网友:
万用表打到哪个档测?视频里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供电好几A的电流,DJI这么专业,怎么搞的和信号线搞那么近么。。。。

我也觉得这个是S800事故的主要原因,我的机臂摔断过,看起来信号线跟电源线就贴着,就是普通漆包线
绝缘效果堪忧,耦合干扰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