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认识伺服,确认好坏的

楼主(2012-07-06):
高手给说下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伺服,怎么确定好坏,入线4跟控制线十几根的样子file:///I:/DCIM/Camera/resized/IMG_20120706_182429_180x240.jpgfile:///I:/DCIM/Camera/resized/IMG_20120706_182408_180x240.jpgfile:///I:/DCIM/Camera/resized/IMG_20120706_182421_320x240.jpg

网友:
99%的可能是的

网友:
日本安川   看样子功率不小   赶快入  应该是2500线的  比较老 但是驱动很好找

网友:
这个做主轴电机刚刚的

网友:
1.8kw的,配国产驱动器就可以了,赶快拿下,

网友A:
也不一定好弄,斟酌哦 除非2元1斤

网友B:
2元一斤不如去捡了,卖废品的虽然不懂不过也不傻,这电机按斤算也就100多元,线圈没问题就可以要,4根线有根是地线,其他3根用万用表量电阻,通一般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好弄,斟酌哦 除非2元1斤

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元一斤不如去捡了,卖废品的虽然不懂不过也不傻,这电机按斤算也就100多元,线圈没问题就可以要,4根线有根是地线,其他3根用万用表量电阻,通一般是好的

普通电机废品还3块多1斤,这个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