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遥控操纵杆的弹簧好软,怎么换个硬点的呢?

楼主(2012-07-06):
太软了 没手感啊!!

网友A:
f45控有点复杂,因为有一个左右手切换。应该不大好弄可以试试用橡皮筋拉着。不行可以拧个螺丝当柱子。 纯属建议。是否可行需自己试。今天下午刚拆开了控 看了一下结构。这个价位做工还不错。没有粗制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