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俺的60级甲醇固定翼3D特技飞机

楼主(2012-07-06):
拆包前

接下来就是装机了,对于新手说真是痛苦呀!

陆续传图

楼主:
终于装好了!传图

楼主:
接下来就是甲醇发动机安装与调试一.发动机安装步骤
新拿到手的发动机要清洗哦:清洗内部活塞和气缸
1.油箱安装:首先桨黑色胶盖的上面4个孔插穿,把大的铁皮放在胶盖大的那一面,小的放在胶盖小的那一面,
2.然后把三条铝管插进三个孔里面,分别形成一个三角形状,再把配用有的一个长螺丝放进去(别上太紧,太紧了胶盖会塞不进的),
3.再把一条最长的铝变曲70度,接着再将配有的白胶管接上两条短的其它一条,胶管的另一个接上一个重铁,最后就把黑色胶盖塞到油箱里面,拧紧丝,这样油箱就安装好了
二.发动机油管连接
上面有说到油箱有三条铝管,弯曲的那一条是接排气管的,有重铁的那个铝管是接发动机的,最后一条是专门加油的,到这里油路已算安装完成了
三,发动机调试
1.首先按照所提供的的资料安装好发动机后,接下来就是磨机了,在发动发动机前,首先要确认点火器有没有充足电,新到手的点火器先放完电后再充,切莫一拿到手就充电,这样会影响点火器的受命和质量,充电时间为3小时以上,5小时以下,
2.接下来就是发动发动机了,在发动前,先将油针顺时针收紧,然后再逆时针转到1.0圈的位置, 先用手捂住化油器口,逆时针转动桨,直到油到了化油器里就可以停止了.
往化油器里滴5滴油进去,空转三下,把点火器插上热火头上面,桨向逆时针迅速转动,如查还没发动,再逆时针调大0.2圈,(每一次调都是0.2圈)再往化油器滴油,空转三下,再打火,反复调大,直到发动机发动为止(留意发动机没发动时,请别将点火器插上,火头耗电非常的大)
3.发动机发动时,前30秒不要加速,过了30秒才加油,怠度磨3分钟,不规则磨3分钟,高速不要开太久,磨完一箱就可以了,这个磨合算完成了,

楼主:
发动机的油针调节也是很重要的哦!下面讲一下怎样调好油针。

1、发动机空中熄火,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化油器堵塞,也不是因为增压不足.很多人玩了若干年的航模始终没有把发动机吃透,今天我花一点自已保贵的时间教大家一招,以避免发动机空中停车所造成的损失,首先,请大家正确认识发动机上的副油针,这是问题的关键,很多人误认它为怠速油针,这是大错特错的,准确地说法是动态油针,即风门在变化的过程中它起保持发动机正确供油量的作用,与怠速无关,否则发动机在变速过程中要火

可能有人感到奇怪,在地面没问题,上去就熄火,原因就在于此。
2、关于动态油针的调整方法

启动发动机使之达到工作温度,把油门加到最大,先将主油针调好,然后收小油门。猛推油门,若要熄火就推慢一点,观察发动机的排烟情况,以 及听提速是否平滑。若猛加油时排烟浓,响应慢,说明加油时富油,把动态油针关小。若猛加油时排烟淡,说明加油时贫油,则把动态油针开大。加油时富油或贫油 都要造成熄火。反复调几次,达到猛加油不熄火,变速平滑,响应快就OK了。至于调怠速就调风门的开启角度好了。
3、发动机倒装的要注意,一定要把消音器上的增压嘴改到上面,否则会因消音器积油堵塞增压管造成发动机熄火。发动机的启动和调整 对 于初学者来说发动机的启动和调整,可以说是即将遇到的第一道难关,有很多的模友都有这样的问题,我的发动机怎么不好用,是国产发动机不行么?有很多的朋友 因此对国产发动机失去了信心。其实最多的情况是你不懂得如何去正确的启动和调整发动机。在此我将我的经验贡献出来供大家参考。

1。发动机的清洗。

    一台新的发动机拿到手后,第一步是清洗涂布在发动机上的防锈油,最好进行部分的拆解,可拆下汽缸盖和机匣后盖,用汽油清洗。化油器最好不要乱动上面的螺丝和油针等
清洗完毕后涂上机油。将发动机复原,紧固各固定螺丝时要按对角顺序紧固,特别是汽缸盖。注意不要用过大的力量以免滑丝。

2。螺旋浆,和热火栓。
    一定要按说明书来选择合适的螺旋浆和热火栓,对于国产的发动机可选用三叶的3#头如果发动机排量大,使用硝基燃料可选4#冷头。有条件可选用进口火头,比如OS的火头。A3
R/C飞机用,竞赛用 32级以下发动机 40/46LA,适应机种:SF FX FP LA系列,NO 8,一般发动机用,适应机种 SF FX FP LA SX系列,A5大型发动机用适应机种:FX RX BX-1 BGX-1
螺旋浆一定要按发动机的大小来选择,这些说明书上都有介绍。常用三叶新款发动机,219*632-3610*640-4611*6。以上都是指马刀浆。

3。启动和调整。
    发动机在启动前先要准备好各种附件,如启动机,点火电池。 油箱等。一般可以把发动机装到飞机上来启动和磨和,一定要严格的按说明书来装配油箱,螺旋浆,热火头等。发动机一定要安装牢固,螺丝最好使用封固胶封固以 免脱落,对于启动电池最好选用商品化的点火器,也可以用一节一号的镍铬电池焊上两个鱼夹代替。再一个最好去买一个启动机,国产的进口的都可以选用,最好不 要省略这项投资。因为它能帮你很快的跨过发动机启动这道难关。
启动发动机第一步是要正确的确定油针的位置,对于主油 针可以先开两圈,副油针在出厂前都进行过初步的调整,一般保持原位就可以发动,(要是不能连续的运转可以以此为中心调整直到能连续运转为止)。要是你的油 针调乱了,可以用全部关死然后逐步开大的方法来找出启动的油针位置。
启动时油门应处于怠速位置,开口留2MM就可以。最好使用启动机,用启动机启动时可以直接接上启动电池。用启动机启动,然后短暂的用手堵住排气口,向发动机内压油,直到发动机发出爆*声并启动为止,启动机从发动机上拿下来时要快,离开发动机后再松开启动按钮。发动机转动2-3秒 钟并稳定运转后拿下启动电池。如不能启动可应检查热火栓是否烧坏,启动电池是不是电量充足,正常情况下火头为暗红色。如果是油针位置不对可以用关小后逐渐 开大的方法来试出油针的位置。其他的问题如油管堵塞等,应注意检查排除。如果不能稳定运转有这几种种情况,一种是富油,一种是贫油。富油时发动机在离开点 火电后转速立即下降并且声音沉闷,用手拨动很沉重并有反爆的倾向,贫油时发动机声音听起来很轻。用手拨动感觉较轻。火头和浆选择不当也会造成发动机无法启 动或运转不稳定。应根据情况调整。发动机在多次启动不着的情况下机匣内会积存很多的燃油,要将其倒出后再行启动,方法是将排气口朝下并慢慢晃动发动机并慢 慢转动螺旋桨让燃油从发动机中排出。
手拨浆启动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建议初学者不要轻易用手拨浆启动,否则有可能 发生危险。应在有经验的爱好者的帮助下来学习启动发动机。手拨启动时,先不加电,油门放在怠速位置。用手指堵住进气口,用手慢慢拨动螺旋桨将油吸入化油 器,并吸一点到发动机里。先空拨几下让油料进入汽缸,然后加上点火电,迅速有力的拨浆(初学者最好在手指上套上厚橡胶管,拨浆时手要攥紧,拨过上死点后立 即沿水平方向退出,)直到发动机发出爆*声并连续转动为止。要是拨动很多次都无法发动,可再吸一点油,也可以用个小油壶向发动机内滴上2-3滴 油,再拨,要是拨浆感觉很沉,有反爆倾向,爆*声很沉,转动速度很慢。就是富油,可关小一点油针,并排出发动机内的积油后再启动。要是拨起来很轻,没有力 量,有爆*声但声音轻,而且只能转动一小段时间但转速较高就是贫油,可开大一点油针。要是无法启动,应找一下原因,再继续启动。一般是富油或贫油,或点火 电有问题,或火头烧坏,油针位置如果不对可以关死后逐渐开大来试出,一次开一点。同样发动机在多次启动不着的情况下机匣内会积存很多的燃油,要将其倒出后 再行启动。
(上面说的油针除说明的外,都是副油针)
发动机能连续运转后,应进行磨车。先在小油门,2000-3000左右运转20分钟左右,这段时间中发动机由于磨和情况不断的变化有可能中途停车,这时应开大或关小一点油针直到发动机能继续稳定的运转为止,磨车时可以稍富一点油或加大一点蓖麻油的比例,运转过程中要注意发动机有无热死的迹象。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磨车后就可以开大车了。启动发动机后,先预调一下副油针。方法是将油门开大到1/3的位置,调整副油针到最高转速后再开大半圈到1/4圈。或听到发动机的转速有明显下降。
逐 渐开大油门要是发动机转速下降并有熄火趋势,就调整大油针,直到发动机能开到最大油门为止。然后调整主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再开大一点,到发动机在直立 状态下能稳定有力的运转为止。然后发动机抬头,猛推油门,要是发动机转速不提高,或直接停车就开大副油针,要是发动机转速能提高,但反映慢就关小副油针, 直到发动机反映灵敏。无滞后为止。怠速调整发动机的风门位置来得到。不要太低。1500左右。大发动机只要飞机能停在跑道上就行。

发动机化油器的几个问题:
  普通模型用的汽化器属于结构上最简单的汽化器,说白了就是只有一条油路,通过机械的方法其油量的变化只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曲线,而这个曲线并不能和发动机 实际需要的油量变化曲线相吻合,所以模型的汽化器一般的调节效果不是很理想,当然我所说的理想比如高级汽油发动机所用的汽化器,又如现在流行的电喷技术, 通过电子的方法使喷油量和需要量吻合的很好。
话说回来,因为我们用的甲醇燃料的燃烧范围很宽,就是说在汽缸中即使甲醇富油一些或者贫油一些,燃烧都可以稳定的进行,相比之下,汽油的这种范围就很小,所以需要复杂的汽化器。
你说的在风门变化时,会有一些油珠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汽化不良了,但由于甲醇的燃烧范围宽啊,所以问题不会太大,除非太富油了。
对 于模型汽化器所谓的副油针,只要你仔细观察,回发现风门不光旋转运动,而且会横向的移动,当风门变小时,就会向里面缩进去,这样就可以减小进油量,因为进 气量也减小了啊。当然因为汽化器的简单,无法完全的在高速和低速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有时怠速很好,但高速不行,或者一推风门就贫油熄火,有时高速很好,但 一收风门就富油熄火,这个都是副油针没有调好的原因。当然调整也有些技巧,
第一就是主油针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如果副油针极度的贫油,会 影响到主油针的位置,所以如果发动机的状态很不对劲的话,建议先把副油针往外拧足够的圈数,保证副油针是富油状态,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主油针对发动机高速 状态的调整。还有主油针不要调整的发动机非常的尖叫,要稍微富油一些,这样同样有利于低速的稳定。
如果在大车状态下,一收风门就熄火,(保证副油针往外拧到富油状态),可以收副油针到低速表现良好。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大家可以加我旺旺号进行交流相互学习,我的旺旺账号是:coolxinyi1001

楼主:
传个视频讲解一下如何调试安装一台甲醇发动机

网友:
螺旋桨小了

网友:
神人,讲的太细致了。收藏背下来没有搞不定的发动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是用60级的专用浆呀!

网友:
空机报价?

楼主:
套机暂时没有空机版

网友:
好像油门舵机没装好

网友:
等待试飞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2013-12-06):
楼主加我一下QQ963517628  我正要买这架飞机 我咨询你一下

网友(2014-03-29):
52级三叶甲醇发动机配多大的桨叶,配多大的飞机,我有2.4G乐迪6通道接收,谢谢楼主回答?本人菜鸟一个。

网友:
52三叶两充用12*6,,飞50级的飞机,四通意思遥控

网友:
楼主的平尾和方向看着好像有干涉了,是拍照角度的问题吗角度

网友:
顶,学习了,正在调试发动机,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B:
老贴有有价值呀

网友C:
我的机子装好了几年来,联合50,好飞。

网友D:
这个飞机已经好几年了

网友E:
方向舵没装好,涂装花纹没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