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在挑战我们的智商吗?

楼主(2012-07-06):
秉着科学的态度,这种方法简直是挑战我们的智商! 稍对电路有点了解的都明白,静态量反向电阻的做法怎么可能量出通电时的信号问题呢?真是太可笑了。用模拟的方法找出数字信号的问题!无语了。

网友:
让他们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秉着科学的态度,这种方法简直是挑战我们的智商! 稍对电路有点了解的都明白,静态量反向电阻的做法怎么可能量出通电时的信号问题呢?真是太可笑了。用模拟的方法找出数字信号的问题!无语了。

DJI 这样,无疑欲盖弥彰,飞控有其他问题,就直接召回得了,非要弄一个糊弄模友的说法,无语了!

网友:
觉得大疆有回应就不错了,还是支持的。本人不通电子,希望他们已经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LZ 有一点你搞错了 用数字万用表 2级管测量档  量出来的不是电阻值 而是 电路的压降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雨结论不要下的太早,我们之后会有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能够在众多传播途径上公开说这件事情,就是把问题的真正原因坦诚的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雨结论不要下的太早,我们之后会有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能够在众多传播途径上公开说这件事情,就是把问题的真正原因坦诚的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有一点你搞错了 用数字万用表 2级管测量档  量出来的不是电阻值 而是 电路的压降值

好像是DJI的帖子里说是由于M1的电阻值引起的问题,到底他们为什么要用2极管档来量电阻值而不用电租档来量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我想说的是PWM信号好歹也算是个载波信号。你认为电阻值相差的多少能影响到这个信号的衰减呢?不信你可以做个实验,把M1-F2的输出端接一个1K的电阻,够大的了吧。你看输出还正常吗?

朱工,其实炸鸡我们不怕,玩这个本来就有风险,关键是要让我们死个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雨,我并不是技术出身,所以无法在具体理论中给你正面的回复,我有听研发同时说的具体原因,但我只了解了大概,具体细节听不懂。但是思路上感觉和您说的不是一个方向。等等吧,我们会给出具体的回复的。

网友:
时间不早了,大家洗洗睡吧。哈哈哈

网友:
能不能像丰田刹车门那样召回的魄力?

网友C:
需要大疆告诉个确切的原因  或直接说明是硬件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或者是M1端口的输出带负载能力与别的端口不同

另外说到这种故障只有在S800会出现 别的多轴不会出现 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理解

请大疆告诉具体原因 虽然是技术问题 我想有懂技术的朋友可以看得懂 (虽然你们同意召回,但用户要知道具体原因)
不能因为购买了S800多花了钱 就有更换时间上特别的照顾 毕竟你是悟空主控出问题 不是S800出问题

对于说只有在S800上才会出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忽悠人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大疆告诉个确切的原因  或直接说明是硬件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或者是M1端口的输出带负载能力与别的端口不同

另外说到这种故障只有在S800会出现 别的多轴不会出现 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理解

请大疆告诉具体原因 ...

这么说的原因应该是悟空的用户比s800多得多
怕引起公愤吧

网友:
高深的技术问题~~~~~~~

网友:
会是上下拉电阻用错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的原因应该是悟空的用户比s800多得多
怕引起公愤吧

但既然是出来说明原因又要召回的 就不能再忽悠大家了
我就不知道为何在S800上会出问题的悟空飞控  大疆工程师怎么就知道在别的机架上不会出问题
这么科学的结论是如何实验得出的?
请与我有相同看法的悟空老用户多顶顶这个帖子,让大疆的实验工程师出来说说如何实验的

网友:
搞笑  笑点1   物理结构干涉了电子设备
         2  S800的主人 比普通WK  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