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日本手美国手,中 国手那个最多最科学

楼主(2012-07-06):
那个手最多啊怎么发投票
这是摩友总结的
日本手,中 国手,美国手,非常重要的选择!
我刚开始由于飞的是LAMA所以,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自然从日本手开始。
进了EP200后,也是日本手。担练了两个月,仔细研究了手法后发现。
美国手,中 国手才是最好的,对飞3D来说,而日本手,飞3D不好。

美国手:左手--方向,油门; 右手-- 升降,副翼。

中 国手与美国手是一样的原理,美国手比较适合右手的人,中 国手比较适合左手的人。

为什么要用美国手。
在做3D时,左手只要控制油门,右手可以控制飞行姿态。
这样飞起来,很科学。

还有一条就是,你在练悬停时,会经常动副翼,如果用日本手,副翼与没门一个手。
这样会引起油门变化,很难固定高度。中 国手,美国手不同,油门与方向都在一个手上,
方向基本由陀螺固定了,很少动。这样,油门就不会有太多的变化,练起来会更好。

我发现后,改了控,苦练一天模拟器,打掉一副木桨,终于改过来,能对尾悬停了。

改手要注意,先要学习落地,因为这个手法变化最大,多练这个,不行就落地。
这样,就不会炸机。如果练好落地后,飞行姿态不是问题,你可以在模拟器练,而起飞落地你的飞机控制与
模拟器上一定不同,这一点不用想,就知道。

新手一定要注意,美国手,中 国手对3D操作比较方便,在选择时,一定要一开始就注意,不然使用一
段时间再改日本手,很痛苦。

网友:
那个科学不知道,只是到用脚不科学 这种灌水帖真是。。。。。。

网友A:
又不是比赛 玩玩而已吗

我买的遥控是日本手商家说私自拆机不保修
那我就选了日本手

好处是左手油门   右手抛机有劲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B:
我用了五年日本手,今年改了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五年日本手,今年改了美国手。

为嘛改啊

网友:
很简单啊  固定翼日本手  直升机四轴 美国手!

网友:
最好 左右开弓 想飞那个飞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左手油门是  米国手吧~~

网友:
又是一年一度的月經帖

网友:
看个人情况了,熟悉了都一样,不过入摸之前要想好自己的喜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是日本手?

网友:
楼主搞的有点迷糊???

引用楼主:

“美国手:左手--方向,油门; 右手-- 升降,副翼。

中 国手与美国手是一样的原理,美国手比较适合右手的人, 中 国手比较适合左手的人。”

前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中 国手和美国手一样的原理,
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美国手比较适合右手的人,中 国手比较适合左手的人???
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啊,搞的我这个新手有点左右为难啊!有点晕!
望高手解惑啊!

网友(2012-08-17):
感觉美国手就是左撇子的专利,因为鬼佬和美国人都是左撇子多,

我原来一直飞日本手,但是迫于学习 固定翼3D 飞行,找不到日本手的教程,才改成了美国手。。。

网友:
飞固定翼左手油门副翼,飞四轴标准美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比赛 玩玩而已吗

我买的遥控是日本手商家说私自拆机不保修
那我就选了日本手

好处是左手油门   右手抛机有劲

朋友你弄错了 左手油门是美国手

网友:
谁给一个美国手,日本手,中 国手的实际是怎么样的?对于固定翼和直升机都说明一下。

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

我是美国手,玩直升机

左手:
上下 --> 上升下降
左右 --> 左转右转

右手:
上下 --> 前进后退
左右 --> 左右侧飞

网友D:
美国手 用左手控制云台俯仰和快门拍照

网友E:
懂了!
日本手:
左手控制:上下是俯仰(前进后退);左右是方向
右手控制: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左倾右倾)
美国手:
左手控制: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
右手控制:上下是俯仰(前进后退);左右是副翼(左倾右倾)
至于CHINA手是怎么样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