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12台钻电机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2-07-07):
问下各位老大,z512台钻电机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弄了个0.75的3相电机用220V电的启动器。启动电容100uf工作电容30uf。感觉都太大。台钻电机上的牌没了不知道多少瓦。想把2个电容换成合适用的不知道该换几uf的

网友:
弄个三相的电机 用单相电没法 工作 吧

网友:
工作电容20UF ,不过改了后没劲啊。实际能有0.5KW不错了,我的Z512B上电机0.75KW的。估计和你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