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雷虎50油 JR50油那个好!?

楼主(2012-07-07):
模拟器 125元淘宝买的实在是飞的迷糊,基本15秒 摔

搞了个伟力911,基本悬停 方向控制的可以了,

想上台油机  (电机不考虑,因为声音不震撼)  初步 雷虎50  现在有看见JR50了。不知道那个好点。

要求:不飞3D  只飞悬停  (能飞悬停我就很满足了,其实也没有时间飞)。飞起来越稳越好,千万别暴力。

无副翼系统看了 亚拓的APS  SK720  不知道选哪个    尽量选一个飞不明白脱控能救命的系统  。

遥控:福他吧  JR 都行   舵机压根不懂啥牌好(望各位大侠推荐)。

希望各位老鸟,指点迷津  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A:
额,无语,楼下的老魔友批评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无语,楼下的老魔友批评他吧
      为什么要批评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来批评!  新手上油机  不是钱多的没地儿烧了,便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具体注意事项  请关注亚拓版块和电直版块小罗跟饭饭的新手入魔专题篇! 看完您就明白了!   我就是新手450刚能悬停就上油机  呵呵  后果嘛  我是真的怕死···

网友:
无知最可怕,楼下继续

网友:
911和大油机的距离太远了,LZ不怕死的就上吧。可以先买个模拟器试一下。

网友(2012-10-06):
911能玩其实就相当于碰碰车能开动了,而大油直却是狂爆跑车。论坛流行一句话:450见血500见肉600见骨700见尸,50级的油机与700相当。补充:911最多见个印。

网友:
YT的APS,用來救命???
本來能活的都得死。。。

网友:
别批评啦,新手都需要鼓励嘛!
我说还是先玩凤凰模拟器,能四面悬停,四面航线就上500!
450太轻

网友:
其实我就真的上的油机......也没见被砍死啊 当然罗有老手在边上看着.....450是上了油机后才买的..............

网友:
我也想上X50,学习中

网友:
不能一口吃个胖子的,稳下来。先整个小的吧。安全第一呀,

网友(2013-01-15):
jr的机器应该是比雷虎的好一点。
现在雷虎的机器已经做的很好了。
雷虎的配件应该比jr好买到。雷虎台湾的,在taobao有专营店叫skyhobby。
控futaba 8fg就够了。
舵机futaba,jr随意,建议上无刷数字舵机。
陀螺仪sk720,cgy750都可选。vbar我不大了解。您可以问问看。ps 我也准备入雷虎50

网友:
关注我有一个还没时间装机

楼主(2013-03-27):
各位   我现在已经配完 X50雷虎油机了。。 对尾悬停很好了   我不准备进步了,用银色大V-BAR     每天下班  地下停车场 飞一箱油       我前几天弄了个450玩了几天太小练眼神哦!我哥们说这也太小了。就送了我一架LOGO400SE   还有骇客75A电调  一个6S电池   。正在装机中。。LOGO精度真好的没话说。。。

谢谢各位 对我帖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