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磁炉改电焊机炸机了!

楼主(2012-07-07):
昨夜一宿没睡,鼓捣电磁炉电焊机,爆了两台电磁炉,四个功率管,最后一次不仅爆了功率管,连主板其他元器件也坏了,现正在一个一个查找检验。有两个色环电阻,为五环精密电阻,万用表测阻值减少了很多,但不知道原来阻值多少,麻烦大家给辨认一下,谢谢,紧急!

楼主:
左边和右边的阻值麻烦大家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尤其是右边的那个电阻,数据不明

网友A:
左:47K,右:51K

网友B:
楼主是专业电磁炉杀手
从高频淬火起 我就猜到了。。。。。

网友:
这也太专业了。

网友:
电磁炉就算改好了也就2K功率。不大适合,,电阻一般坏了只会增加阻值,,减小的很罕见,,色环表示
银        金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无
有效数字        —        —        0        1        2        3        4        5        6        7        8        9        —
数量级        10^-2        10^-1        10^0        10 ^1        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47K,右:51K
右边的确定是57k吗?万用表测量只有3欧姆

楼主:
左边的万用表测量46.8k,右边的只有0.003k,也就是3欧姆

网友:
炸机是必然的,,大师都是要炸一堆管子才能成就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能开机楼主应该检查下驱动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电源进去串个灯炮,,防止开机在次炸

网友C:
上百度查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百度查就有的。
右边的那个百度查不到

网友:
我家有个通电没一点反应的电磁炉!高手们支个招!是哪里问题?

网友C:
47K,2.2欧

网友:
哇,焊机专家陈世波也来了!高手云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K,2.2欧

顶下,呵呵, 电阻目测没有烧的痕迹就是好的,我有个朋友检查修电磁炉,坏的最多就是整流桥堆和功率管的,楼主查下吧

网友:
还是按电焊机图纸做吧 电磁炉设计是做饭的,可不是给你电焊用的,各种参数都不对

网友:
牛人天天有,唯独今年多

网友:
强烈建议电焊机这种东西不要D了,电流太大,万一哪里绝缘不好…………,就不能上51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会读取电阻的数值就去下个色环电阻查 询器

网友:
二个电阻看上去都没坏,右边的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  我色弱。。看到色环头都大

网友:
若改焊机成功。那电磁炉即将成为家用焊机的终结者

网友:
回复 网友D:

矮油,电流大不一定电压就高,木事

网友:
左47k右2.2

网友:
左边47K.右边0.22欧姆. 电磁炉改电焊机不行.功率太小.

网友:
电磁炉搞电焊机不太容易第一功率不够第二控制原理不一样你看看普通焊机工作原理你就会有体会了

网友E:
左47K,右2.2欧

注意五色环的读法:
前三环是数字(金表示无此位)
第四环是倍率(金表示*0.1)
第五环是误差(棕表示1%)

所以右边的电阻值为
红 红 金      金                       棕
2  2  无  * 0.1 = 2.2欧,误差  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47K,右2.2欧

注意五色环的读法:
前三环是数字(金表示无此位)
第四环是倍率(金表示*0.1)
第五环是误差(棕表示1%)

所以右边的电阻值为
红 红 金      金                       棕
2  2  无  * 0.1 =  ...
谢谢各位了,看来不是电阻的问题,继续检查,修好后继续d电弧焊机

网友:
加了电抗器没?

网友:
只见过微波炉D焊机的

网友:
右边五色环是2.2欧姆正确

网友:
不懂电磁炉,楼主还是小心点为好

网友:
没上爆炸图啊

网友:
五色环电阻在线计算器
http://www.838dz.com/calculator/1607.html

另外下面有四色环的

网友:
换电阻就能修好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答正确

网友:
-- 连电阻都不能识别建议为了你的安全不要整了,
这是四运放大器分别 组成  谐振电路 多档控制 检锅控制 过流控制
--有不少用的翻新或者打磨过得LM339
您掂量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掌握,哦还有IGBT的基准激励电压及频率等关键参数,因为这个管子是直接串接在220V--桥整流回路里面的,,稍有过、欠激励都会炸管的,
别说你我们几十年的无线电爱好者现在都基本不修烧过两次的电磁炉控制线路--因为太细腻或者没把握修好能用一个月

网友:
不知道你想焊什么,电磁炉的功率只有2KW左右,超过功率要么保护,要么炸鸡,这是肯定的,不要费那个劲了,要是这个能改成功,那么比电磁炉贵的多的焊机早就卖不出去了。它就是用来做饭的,你让它兼职做电焊机,偶尔还可以,要转专业有点为难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得好
首先谢谢各位提醒。但对此等2B,幸灾乐祸,实在让人鄙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炸得好

我也觉得这厮有病~~~

网友:
请问
是测加热线圈电感了,另外要到E型磁芯上面去吗;?

网友:
勇气可嘉,不过还是去学学电工的基础知识吧,充充电有好处的

网友:
逆变焊机也有很简单的电路,大家不妨搜搜,比电磁炉改容易,

网友:
请问
是测加热线圈电感了,另外绕到E型磁芯上面去吗;?

网友:
电焊机我有,想跟着大师搞个淬火的东东,电容都搞回来了,就是迟迟没动手。对楼主的遭遇表示慰问。

网友:
探索无止境

网友:
楼主,电磁炉改电焊机 改的怎样了。给兄弟们个经验之谈啊

网友(2012-08-23):
楼主想法太高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专业电磁炉杀手
从高频淬火起 我就猜到了。。。。。

哈哈,慧 眼识英雄~

网友:
佩服楼主,用两个电磁炉,够你买新焊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