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舵机太垃圾了全新的就卡舵

楼主(2012-07-07):
太气人了买了二个有一个电阻没焊好通路差点烧主板。修好以为没事了试飞了五电大炸三次,都是舵机卡死真是超级垃圾。。。。。

网友:
不会吧……这么烂……

网友A:
用在mcpx上?要自己去掉一个电阻的,自己搜帖子吧
只买两个,还有一个是原装的舵机,三个舵机的行程都不一致,根本没法用

楼主:
早就去掉了

行程不会不一样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 这叫什么质量啊坑爹。。。。原来插头是坏的接触不良倒至卡舵。NND刚刚买回来的舵机就要自己修

楼主:
 害我大炸三次去了一对大浆,拉杆,还有一个06尾齿。真是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看来还是要买原装舵

网友:
强烈要求厂家降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 这叫什么质量啊坑爹。。。。原来插头是坏的接触不良倒至卡舵。NND刚刚买回来的舵机就要自己修

 这就是典型的小厂家的质量把关啊。小厂家货总体来说良品率要低一些的。跟飞越与亚拓的对比差不多。要看RP。

FBL的桨夹十字盘拉杆精度和桨夹的精度也不好,同一个拉杆或者不同拉杆上的2mm孔的大小不一致,套在FBL桨夹上时,有的孔正常,有的孔就松松垮垮的。用起来要颠倒着换来试验怎么装合适,还有的就直接套上后,不费力就能拿下来 。
由于这样的情况都只发生在两个桨夹中的一个上面,所以这样说明了这个桨夹的头比另外一个小一些。
颠倒着换换位凑合用吧 。图便宜要拼RP的。
从我玩过的小J来说,华科尔和MCPX在加工精度方面比FBL要强很多,所以,还是推荐小J优先选择这两家的。

楼主:
 真是看人品呀。看来这次俺RP爆*二个舵机都有问题。还好问题自己找到了。。。。。不过这炸机损失找谁去啊坑爹。。。。。炸出去一对大浆,拉杆还个06尾,够我重买二舵机的

网友:
慰问下,FBL 是很看人品的机子(我人品不好...T_T)

网友:
额  不是告诉你了吗,FBL=飞不了

网友:
华科尔精度是有的!

网友:
FBL=飞不了

网友:
换飞越的DFC吧

网友:
此贴甚欢乐。苦大仇深的都来了。

楼主:
最终还是没能自己解决,寄回去了 等厂家测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飞机给您带来这么大的困扰,请问我们售后已经将您的飞机处理好了吗?结果是否能让您满意?
给您带来那么多的烦恼实在很抱歉,如果下次有问题,您直接找我我给您弄。
莫林

网友(2012-10-12):
引用 网友A:
用在mcpx上?要自己去掉一个电阻的,自己搜帖子吧
只买两个,还有一个是原装的舵机,三个舵机的行程都不一 ...

高手在这里!!!!!

网友:
mcpx主板配FBL100全机身爽飞半年。